[外设] 求USB3.2的接法,或定义线路图?

楼主(2021-04-17):
现在主板上的接口已经没了USB3.0都是3.2了,而淘宝又找不到3.2的前置线,所以考虑是否可以自己做一个?但怎样接线呢?是否有接线图?这样机箱的前置4个接口就都可以用上了...

网友A:
怕麻烦,直接在某宝上买一套,安装在光驱位置。

网友B:
USB3.2 Gen1之前叫USB3.1 Gen1或USB 3.0
USB3.2 Gen2之前叫USB3.1 Gen2
就是单纯的改个名。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6512744034744953&wfr=spider&for=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麻烦,直接在某宝上买一套,安装在光驱位置。

你这19针USB3.0接头 往哪里插?我机箱也是这种接头,现在Z590主板3.2gen都是小mini20针接口,得用我图上那种接头才能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3.2 Gen1之前叫USB3.1 Gen1或USB 3.0
USB3.2 Gen2之前叫USB3.1 Gen2
就是单纯的改个名。

问题我机箱里都是19针3.0接口无法直接插在这上面 你怎么插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麻烦,直接在某宝上买一套,安装在光驱位置。

你看你发的那个 能直接插在主板这接口上吗?以后主板USB接口全这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你发的那个 能直接插在主板这接口上吗?以后主板USB接口全这种了

你还是想太多了,Z590连usb2.0都还在了。
USB3.2 Gen1就是usb 3.0
USB3.2 Gen2就是usb 3.1
USB 3.2 Gen2x2 是usb 3.2
你怎么确定以后都是这种?还有雷电4,
从前还有火线接口结果只是路过,等设备普及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想太多了,Z590连usb2.0都还在了。
USB3.2 Gen1就是usb 3.0
USB3.2 Gen2就是usb 3.1

请看明白题目再科普啊?机箱前置的USB3.0大多数是19针大接头,而现在主板是20针迷你接口,你怎么插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看明白题目再科普啊?机箱前置的USB3.0大多数是19针大接头,而现在主板是20针迷你接口,你怎么插上去? ...

很简单啊就没必要插啊,真想插马宝上自已整个一个。
想要快就用后置的,之前瞎拆腾半天发现就前置就是个坑。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798&extra=
你很好怪你怎么得来结论,现在主板只有20针没有19针的?

虽然我没用过Z590,但随便找一张图却发现,19针一直都在啊。

https://detail.zol.com.cn/picture_detail_21068/index21067154_0_p1357578.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就没必要插啊,真想插马宝上自已整个一个。
想要快就用后置的,之前瞎拆腾半天发现就前置就是个 ...

现在在淘汰19针,有的主板已经没了,有的只给一个,370的时候还都给2个,这样机箱前置4个接口都可以用上。而现在都逐渐在转向20针迷你接口,用这个转换倒是可行,只是速度会下来点,虽然不完美但是个折中的方案,希望后面的Z6 Z7也能继续这么转接,毕竟不想换机箱了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在淘汰19针,有的主板已经没了,有的只给一个,370的时候还都给2个,这样机箱前置4个接口都可以用上 ...

前置速度一直比不上后置,所以不必纠结。
市面所谓3.2 U盘实际3.0
3.2 3.0,也远没有2.0升3.0时提升大。
3.2 3.0 定义也没区别的,好比千兆与百兆水晶头做法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置速度一直比不上后置,所以不必纠结。
市面所谓3.2 U盘实际3.0
3.2 3.0,也远没有2.0升3.0时提升大。

嗯 主要是许多USB设备经常插拔 机箱在桌子下面,总不能每天爬到下面去插拔,所以才重点关注机箱的前置插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主要是许多USB设备经常插拔 机箱在桌子下面,总不能每天爬到下面去插拔,所以才重点关注机箱的前置插 ...

很简单啊,在桌面整个hub。
我的显示器自带hub两usb3.0,然后又从机箱后面接了一个延长线留经常插拔设备。
这样一共3个usb3.0,完全够用速度完爆前置,还不用弯腰。
我之前也纠结过前置3.0还是2.0问题,结果发现不止速度不达标,还有很严重干扰问题。
比如前置插一个无线网卡,前置3.5耳机就会出现杂音,后置完全没这问题。
这就是我不推荐前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