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知道,点焊机也能焊螺母

楼主(2021-04-17):
工艺很简单,但是很好用,强度也没问题

网友:
冷知识,你用锡焊也能焊铁螺母

网友A:
热知识,汽车油桶也是点焊机焊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知识,汽车油桶也是点焊机焊的

小车只要不是铝合金结构,车架基本都是钢材点焊的,二十年前,厂里面就用点焊机焊不锈钢波纹板了

网友:
冷知识,焊螺母螺柱有专门的焊机

网友:
搞明白你这是焊的什么东西。

网友:
工业上有一种焊机就叫做螺母点焊机

网友:
我的热风枪的焊嘴摔断了就是用点焊机修复的!

网友B:
你可能不知道,点焊机也能点焊紫铜皮+铝合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不知道,点焊机也能点焊紫铜皮+铝合金板

我焊螺母是用一百块钱的电阻点焊机实现的,你这设备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网友:
螺母是钢或者不锈钢的,电阻大,用点焊机来点当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焊螺母是用一百块钱的电阻点焊机实现的,你这设备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我自己做的点焊机,大的可以点焊紫铜和铝合金(铁板不锈钢板就不说了),小的可以点焊非常小的纽扣电池(18650之类的锂电池就不说了)

网友(2021-08-26):
有专用的点焊螺母,下面是四个脚,减小接触面,焊的很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