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奥睿科16口USB集线器(ORICO H1613-U2)

楼主(2021-04-17):
五片台湾汤铭的4口HUB芯片FE8.1级联。
保险没有,电容没有,灯没有→垃圾。

FE8.1主控方案资料

网友:
这做工可以的  USB质量也不错!

网友:
有电感,有固态,要啥自行车

网友:
这么多口做什么用途呢,插满设备很壮观吧

网友:
应该配机箱电源和启动开关插件,里面16路MP2307独立降压电路,每路足量5伏2安差不多。

网友:
用过这个牌子的快充头,质量还是很好,也拆开过,设计原因变压器没做固定,不耐摔。

网友(2023-07-03):
应该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