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DW920复活记

楼主(2021-04-17):
新人第一次发帖,之前没想过今天要发帖,照片是平常随便拍的,所以整个修复过程看起来不是很连贯,缺少一些细节,欢迎各位大佬指教。之前在帖子中看到有人发得伟920电批,金属机身、全钢齿轮,看上就种草了。阴差阳错,在某鱼看到两台坏掉的得伟DW920在拍卖,极度关注之下拔得头筹,收到后就进行了拆卸、清理、辨认零配件好坏,同时在网上寻找配件。下面请看得伟DW920的复活大致过程。

网友:
楼主好手艺!好工具干活也得劲儿!我咋就买不到这么便宜的呢。。。

网友A:
这个价格还不错,修好了2台?

网友B:
这个起子机除了重点长点,干活真不错的,最为主要的是无极调速,可慢慢加电,看着拧四分一转这样。但是,该淘汰还得淘汰,太重大了,我有两把丢那几年了没动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起子机除了重点长点,干活真不错的,最为主要的是无极调速,可慢慢加电,看着拧四分一转这样。但是,该 ...

是的,太大个了、直接用前半截放在12v电钻壳上更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还不错,修好了2台?

目前修好了一台,另一个外壳有破损

网友:
齿轮箱用的是什么润滑脂?

网友C:
正反转推钮怎么复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反转推钮怎么复原的?

把新买的开关左右切换的推扭连杆改造了

网友D:
同款机器,我也是全拆后保养后自己改的电池

补充几点吧,

1一个主轴卡簧哪里不需要卡簧钳,用别的粗钢针和刀片就能撬开取下,里面还有一套珠子,同样需要上油保养
2 电池我是这么做的,用了一个QC3.0的诱骗板诱骗出9V后接的2S保护板,这样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就能充电了,我充电器比较老最大电流测到只能1.8A稳定。
3 洗掉旧黄油可以用废机油和牙刷,机油本身有很好的清洁能力,我车子保养时放出的废机油我自己留起来了,我保养机器时用的就是这些废机油,当然有钱可以用煤油或汽油,清洁能力更好。
4 楼主用的润滑脂 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D:
另外楼主的主轴 和主轴垫片怎么解决的?

我看是缺件机啊?

网友:
100节电池。。。下血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机器,我也是全拆后保养后自己改的电池

补充几点吧,

我用的润滑脂是在汽车修理店拿的一点样品,看他们抹在发电机齿轮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楼主的主轴 和主轴垫片怎么解决的?

我看是缺件机啊?

没有缺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机器,我也是全拆后保养后自己改的电池

补充几点吧,

9v不怕电池过充吗?

网友:
我有一把真心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9v不怕电池过充吗?

不会9V是QC2.0及以后的协议电压,实测是8.9V~9.3V波动(QC3.0协议以后的版本) 另外我接的2S保护板本身就有充放电保护的, 电压过8.4V,保护板就保护了

网友:
图一里两个机器 都没有轴杆和垫圈啊,上面那个电池仓还缺肉了。

而且我看你就修了一部,另一部怎么不修了?

网友E:
保护板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护板击穿了?

是啊,不知道是不小心短路了,还是保护板允许工作电流虚标,启动瞬间功率管炸了,吓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