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松下bq-cc55c 充电器

楼主(2021-04-17):
松下这个充电器比之前的  bq392好的就是可以充4节7号电池,之前的充电器只能放2节7号电池。但是冲7号电池的弹簧有个别有点凹下去,接触不良,所以拆开,用钳子掰一下弹簧片就又可以了。

网友A:
这做工,没的说

网友:
电容以前用的都是日系电容,现在都是台系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没的说

大品牌确实看着不错

网友:
很有名气的充电器!

网友B:
充电电流太小了,整体做工也算马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流太小了,整体做工也算马虎了

在松下产品线这个算快充了。我想问下其他快充的充电器对镍氢电池损害大嘛?锂电池好像电流大一些充电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松下产品线这个算快充了。我想问下其他快充的充电器对镍氢电池损害大嘛?锂电池好像电流大一些充电问题 ...

低于5小时快充倍率,镍氢循环寿命大大下降,变成小电流放电可以达到正常容量百分之80多,大电流放电电压会很低镍氢发热,直流内阻过大,电解液缺水,给电池负极用特细钻头开微孔,用滴胶头加纯净水,然后焊锡和助焊剂封住负极,或者插入泄压孔,弄开泄压塑胶块加纯净水。镍氢额定充电倍率10小时大概150毫安,最大充电倍率5小时大概300毫安,镍镉充电倍率高些,缺点记忆效应不环保应该停产。

网友:
用这个充电器,电池的发热量非常大

网友:
国内厂家代工,不是松下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