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固纬3303S电源故障再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1-04-17):
故障描述:电流不可调,其他正常,只能使用存储在内部的几个固定的电压、电流,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可以调节的,慢慢的时好时坏,以为是编码器老化导致的,(其实是我想多了,更换编码器无效),具体看上传到优酷的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g5MTA4Njk4MA==.html

苦苦找寻,还真找到了它的说明书和原理图,喜出望外,研究了一个月本以为能搞定(看来我又想多了,对于我这名换件工来说犹如天书一本),一并送上,望万能的坛子,万能的大神出谋划策。
固纬可编程线性电源GPD系列原理图,文件大于6M,放上网盘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dd54H1Dv0OxQqDvsEYtMg 提取码: kb7y

网友A:
看样子“新手上路”没有发过帖子???看外观(看表头)意义不大???拆机看电路走向???

网友B:
看看LOCK键有没有反应?能不能切换锁定解锁状态?开盖测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新手上路”没有发过帖子???看外观(看表头)意义不大???拆机看电路走向??? ...

不知所云

网友C:
电压和电流编码器对掉,看看是不是编码器的问题。
如果故障依旧,检查R6031,如果R6031没问题,CPU的对应引脚没虚焊,那么是CPU的IO口坏了,你需要换CP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和电流编码器对掉,看看是不是编码器的问题。
如果故障依旧,检查R6031,如果R6031没问题,CPU的对应引 ...

啊,单片机死了?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LOCK键有没有反应?能不能切换锁定解锁状态?开盖测电平。

锁定键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和电流编码器对掉,看看是不是编码器的问题。
如果故障依旧,检查R6031,如果R6031没问题,CPU的对应引 ...

听说这货有固件,单片机挂了的话直接帕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和电流编码器对掉,看看是不是编码器的问题。
如果故障依旧,检查R6031,如果R6031没问题,CPU的对应引 ...

果不其然,大神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是这货的31脚虚焊了,用表笔按了按好了

感谢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定键功能正常

那还是拆开检查吧。

网友:
楼主能救回又赚了几百。图纸收藏了。

网友(2021-09-23):
感谢分享的电路图  找了好久了

网友(2022-05-26):
恭喜维修好,感谢电路图分享

网友:
有电路图修机真的太happy了

网友:
各位大神,3303s电源拨码到110 v,插到220v.烧了,现在换保险开机就风扇转,就1通道绿灯亮,晚点测试看有没有输出电压,其他还反应,无明显烧毁痕迹。有没有那位指点下,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和电流编码器对掉,看看是不是编码器的问题。
如果故障依旧,检查R6031,如果R6031没问题,CPU的对应引 ...
[/quote
有人知道怎么修吗?提示下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

网友(2022-08-07):
有电路图资料再加有大师傅指导想不好都不行,恭喜恭喜又成功省了好几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