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请教大佬们,安国AU6989SN上老闪存量产提示30400Flash类型未知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17):
闲来无事翻出来几个坏U盘,吹下来4个TSOP48的芯片,两个256mb,一个512mb,一个1g的,256mb的上安国AU6989SN板子不识别,另外两个可以正常量产使用,我在量产网和量产部落试了大概几十个版本的量产软件还是一样,一直显示30400Flash类型未知,请问是我用的量产软件版本不对还是这个主控不支持这么老的芯片?这两个还是SLC的,不想这么浪费啊。

楼主:
海力士的芯片型号是HY27UF082G2M-TPCB,另一个是镁光的降级大S片。

网友A:
老芯片你得用SN6987  SN6989不带GTXXXX的老主控,现在淘宝的板子都是新主控不支持老闪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芯片你得用SN6987  SN6989不带GTXXXX的老主控,现在淘宝的板子都是新主控不支持老闪存了 ...

现在淘宝上就一家卖6987,单价一个8元,不太值得,请问芯邦cbm2098e可以上这样的老闪存吗,90n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芯片你得用SN6987  SN6989不带GTXXXX的老主控,现在淘宝的板子都是新主控不支持老闪存了 ...

他这个和主控无关,由识别出来的ID来看,应该是颗粒已经炸了,颗粒的ID都已经不是常规型号的了,已经漂移变化。3C头的应该是2C头的镁光,而BD那个则是AD头的HY。

网友B(2021-12-12):
我的也显示30400错误芯片id:980094937650

网友:
下老版本的,新版本的量产不了老主控

楼主(2023-02-01):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

解决了,换老一点的主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显示30400错误芯片id:980094937650

9800这阴间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