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仿制 2P3收音机 LA1600+TA7368 集成电路收音机

楼主(2021-04-17):
仿制 2P3收音机 LA1600+TA7368 集成电路收音机
隔壁坛友老师的电路图:

设计的PCB:

焊接所有元件,组装到2P3机壳里:

2P3机壳欣赏一下:

老师帖子里的描述:
用LA1600做了几款机器,最后只剩一片了。
最终把德生版2P3的DIY套件换了瓤,做成了一版LA1600款的2P3。
至此,LA1600发的烧即将结束
        电路参数是几版下来总结的,综合性能较好。仍然增加一级9018预中放

,电压增益只取9dB,可以补偿弱台音量较小,适当提升灵敏度,但整体噪音感觉不到增加。
功放TA7368增益也取得较低。增加了AGC电压的LED显示,红色LED灯从PCB背面长引脚反插,
在靠近机壳音量电位器的开槽处可以透出光。
实际使用时强台灯亮、弱台灯暗、无台灯灭,比直接加个LED电源指示要实用点。
        本振和中周采用了7*7大小的LTF1-1和TTF1-1,其中本振线圈初级电感量在400uH,

初次级匝比为10:1,配合144/62P的差容双联效果较好。
中周试了下,换成同封装仅线圈匝数略微不同的TTF1-2也感觉不出不同。
        双联可变电容对整机统调指标影响最大,换了几种,

最后采用的如图所示的这款淡黄色双联(好像是与四联可变共用的模具)。
其跟踪同步很好,优于有一款白色223纯双联,整个频段都可以获得均衡较高的灵敏度。
德生2P3套件用的也像是这款,但不知是否出自同一厂家。
        整机评价:灵敏度、选择性、强台背景噪声均优于原款2P3套件电路,
AGC更是明显超出,强弱台音量差别不大。可以玩一玩
天线初次级我是直接用的德生套件线圈,配德生套件磁棒,具体圈数没有数。
不过磁棒线圈是最好自制的。
        如果是配144/62P的差容双联,初级电感量在600uH左右最合适
(调节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可以有大概正负百分之二十的变化量)。
不同材料以及尺寸的磁棒所需要的圈数是不一致的。
德生2P3磁棒我估计初级在120匝左右。次级一般取初级圈数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初级最好分两到三段绕制。只要有个电感测试表,就非常简单,
直接绕出需要的电感量就行了。
没有的话要根据经验,一般大号磁棒80/90匝,较小的120/130匝。
        E2是滤波电容,取值较大,主要是为了抵消掉当音量较大、

电池电压波动较大对前级电压的影响,因此取值很大。
中周和本振供电的去耦,主要用到了C8(104电容),

布板放在本振和中周的供电端中间,可以降低两个电路的相互影响。
LA1600供电端还专门用另外一只104电容(C4)去耦,
加上PCB又是双面高频板设计,电路间就不会有大的干扰了。

当然按照个人习惯分开供电也可以。
如果机器总增益偏高。可以这几点来考虑:
        线圈都位于磁棒边缘,可适当减少圈数,让线圈位于磁棒1/3处的位置。
或初级圈也不分段绕,再和次级紧密绕在一起。
超外差收音机和矿机不同,不是线圈Q值越高越好,性能均衡最好。
还有就是次级圈数可适当减少,电阻R1可加大(原参考设计是510欧)。
以上措施可适当减小由天线端回馈形成的轻微自激。
        另外大家都喜欢五端滤波器的完美匹配,将R3由1K改为2K。一般问题不大,
只是注意只改这一个电阻时,9018电路的增益会变高
(空载时放大倍数大概是R3和R4之比),本级增益无AGC,建议也不要取太高,
可将R4也同步加大至600多欧。
另外注意9018的Vce电压不要低于1.2V,用3.7V供电,应该无此担忧。
我当时设计电阻取值R3/R4分别为1000欧/330欧,没取2000欧/620欧,
就是担心用3V供电Vce不够了,作了折衷。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
一直想做台电子管立体声收音头,外壳设计加工好了,零件也准备了部分。但实在是水平太菜,拖拖拉拉几年了,最终还是买了台成品机了事。

网友A:
我一看见中周就头疼

网友:
有机壳看起来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看见中周就头疼

中周只需微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周只需微调

店里有成品?

楼主:
都是DIY散件

网友:
闲鱼里有成品板

网友:
中波已经没几个台了,干扰又太历害,没法听,还费这事,话说回来、这两片9脚集成到是不错,简单明了,外围元件又少,好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