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和AS2258到底什么关系

楼主(2021-04-17):
今天把3111的一个颗粒开出来,然后换上了AS2258主控,然后奇迹出现了,居然能正常使用
明明AS2258和3111固件不通用,但是颗粒刷上了固件居然更换主控没有任何问题,好奇怪啊

网友A:
没啥奇怪的/AS2258就是PS3111的马甲/只是更改了握手协议/重新弄了个开卡工具/核心都是基于ARM11的公版方案二次开发

网友:
换个6081看会不会试试就逝世

网友B:
你信他吹 换了主控只是名字照样显示,MP里面能认到信息,实际不能正常使用不能开卡  我18年就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啥奇怪的/AS2258就是PS3111的马甲/只是更改了握手协议/重新弄了个开卡工具/核心都是基于ARM11的公版方案 ...

晶圆一样 上电逻辑一样但是 底板不一样 固件不一样 MP工具也不一样 主核也不是ARM11 完全不知道你说这个的目的和意义,只是单纯为了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信他吹 换了主控只是名字照样显示,MP里面能认到信息,实际不能正常使用不能开卡  我18年就试过了 ...

换了主控不能开卡理解,毕竟握手协议变了,能显示名称和容量代表内核一部分单元甚至fw都已经加载工作了,如果真的只是单纯pin2pin是不可能看见容量的。。。综上所述两种东西是一种东西无疑了,再退一步说,前一阵子我在玩sm2258g和2256k,这俩倒霉玩意也是基本pin2pin的,握手协议近似(工具做个手术就能混用,fw不通用),换了只会显示1024MB(fw未加载状态),但是58g换Intel带锁主控可以显示名称和容量也不能正常使用,能做到如此相近的东西除了py关系也没se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信他吹 换了主控只是名字照样显示,MP里面能认到信息,实际不能正常使用不能开卡  我18年就试过了 ...

能正常使用好不好,晚上我拍照,m.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主控不能开卡理解,毕竟握手协议变了,能显示名称和容量代表内核一部分单元甚至fw都已经加载工作了, ...

能正常使用,晚上我拍照,要是不能正常使用,我发帖子上来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主控不能开卡理解,毕竟握手协议变了,能显示名称和容量代表内核一部分单元甚至fw都已经加载工作了, ...

是3111固件2.66开出来的,nw583颗粒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3111固件2.66开出来的,nw583颗粒开的

3111没有L85的固件,你是怎么实现3111上L85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111没有L85的固件,你是怎么实现3111上L85的

他说的应该是NW853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3111固件2.66开出来的,nw583颗粒开的

2.66本来就是一个杂交版本,不具有代表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11没有L85的固件,你是怎么实现3111上L85的

就是那个853还是583,bokb的144g颗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应该是NW853

就是那个144g的bokb镁光颗粒,是我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66本来就是一个杂交版本,不具有代表性的。。。。

这个倒是不知道,是杂交版本?不过支持的颗粒种类确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