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金士顿A400 240G固态掉盘[SATAFIRM S11]量产修复,CP33238B主控

楼主(2021-04-17):
重启动后出现固态掉盘 金士顿A400 240G。 显示SATAFIRM S11 无法格式化。无法创建分区。期间一直找资料。找啊找,找啊找。然后下载工具。下啊下,拼命下。。

主控:Kingston CP33238B   其实就是 Phison PS3111

使用  PS3111-SSD-MPTOOL-已消毒 短接进行开卡。各种设置。各种失败。放弃。

修复顺序:
1:主机开启 AHCI
2:   phison_flash_id 确定闪存  Toshiba

3:电脑开机到桌面状态下,先插入硬盘线,用镊子或剪刀或夹子等金属物件短接固态两个孔。再接入固态电源。【注意漏电,手别乱摸。会电的
插好电后,去除短接工具镊子。然后电脑上会显示20M的一个硬盘。貌似说这样就是开发模式了。
根据 ps3111固件大包 里面的说明。
Toshiba 的固件【FBFA开头】全部复制到s11flasher文件夹里面。删除 fw.BIN。然后将复制过去的固件从第一个开始 SBFA10.3_07122016.BIN改名为 fw.bin
运行s11-flasher-toshiba。别搞错了。
然后目录就会出现一个FW.EXE。运行后,如果提示驱动失败啥的。就是固件没对。
然后点Upgrade Fimware.能走到百分百就说明成功了。
成功后,拔掉固态电源。再插回去。【注意电手】
然后到磁盘管理。格式化。一个盘就回来了。
悲剧。期间就是不断搞这搞那的,其实很简单的。
【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以渔 BY 银少】
下面是工具下载.同款金士顿固态。直接短接后运行即可

网友:
:lol:SATA工具最好使

网友A:
这种“开卡”根本不能用,掉盘快得很。看看SSD SMART里面的A1 A3值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卡”根本不能用,掉盘快得很。看看SSD SMART里面的A1 A3值有多少。

是的 闪存info参数没刷新 写了FW过不了多久还是会写保护,应急可以 长久用就别想了 用MP软件集成坏块重新开最稳妥

网友:
看看怎么量产

网友:
渣士顿谁买谁头疼啊

网友:
这个我干过讲下,工具inito6081,版本不详,量产部x倒数第2个,重要的说一遍要接独立供电,无,半容可过。

网友(2021-05-18):
这个我干过讲下,工具inito6081,版本不详,量产部x倒数第2个,重要的说一遍要接独立供电,无,半容可过

网友:
固件号是不是SBFKB1D1的?

网友(2021-06-23):
感谢楼主提供思路,我的颗粒ID是983C98B376F2,我下载的这个PS3111固件大包里面没有FBFA开头东芝固件呀,能指导一下不

网友:
今天也碰到这个掉盘的.美光的颗粒

网友(2021-08-05):
真的吗?会掉盘。那用什么方法最好呢?

网友:
下载个试试,刚好手里有个硬盘!

网友(2021-09-10):
为什么我短接后,接上硬盘盒还是没有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是镁光太垃圾了?

网友(2021-10-11):
金士顿A400 240G固态掉盘[SATAFIRM S11]量产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