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 求大神帮忙小电充电宝拆开了

楼主(2021-04-17):
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帮我找一下右边那张图上的。画圈的元器件。在左边这张图上是哪几个?

网友A:
Q10试一试看看

网友:
这个是那种"共享"的东西吧?

网友B:
这都不一样板子,不过不外乎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0试一试看看

Q10. 是焊左边的,还是焊右边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不一样板子,不过不外乎mos管

mos管a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C:
这玩意也是在不断升级的。我之前折腾过一个,按照论坛的方式根据不能激活。后来自创了一套方式的确激活了,但是每次灭灯后都会再次锁定。

网友(2021-11-30):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也是在不断升级的。我之前折腾过一个,按照论坛的方式根据不能激活。后来自创了一套方式的确激活了, ...

8205底下3个脚短接,上面指示灯拆了短接就行了

网友:
箭头2个点连接起来就好了,刚刚搞的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