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黄花842手动吸锡器改造电动

楼主(2021-04-17):
用黄花842手动吸锡器改造的电动吸锡器,用2个12v真空泵串联,可以吸双面板。

网友A:
吸锡器加热部分是用220V电压,还是24V的T12头子呢?

网友B:
这个真空泵还可以串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锡器加热部分是用220V电压,还是24V的T12头子呢?

黄花842手动吸锡器,原来是220v35w的改成220v8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空泵还可以串联吗

串联并联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花842手动吸锡器,原来是220v35w的改成220v80w

能改成24V80W不?

网友:
这原机上的吗?

网友:
220v80w哪个店铺买的,怎么没有找到

楼主:
咸鱼搜黄花842*845改自动电动吸锡器手柄套件

网友C:
改和成品差价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和成品差价是多少呢?

吸锡器 气管 过滤器 可控硅调压器 5芯插头 12v4a电源原来就有,添了吸锡器改装套件2个真空泵1个仪表盒1跟4芯硅胶线,整套不算运费大概130元

网友(2024-06-21):
吸锡器加热部分是用220V电压,还是24V的T12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