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做一个锂电池充电转接线

楼主(2021-04-17):
前面展示了一个手电充电器,有行家一眼就看出是傻充,建议买个充电板接上。买来以后琢磨半天,原来的充电器就是垃圾,连外壳上的电极极性都标反了。几种方案都否定了,比如装在一个电池盒里又能充电池又能输出,比如装在原充电器里面。最后决定做成一个连接转换接头,如图所示,type c 输入 ,圆形快接头输出。原充电器扔垃圾堆。充电红灯,空载蓝灯。用透明厚胶包了一圈,感觉散热是问题,一分钟不到,感觉很烫。

网友A:
换那个可调电阻降低电流可以不会那么烫,
为啥不干脆改到内置啊,这样拖着个东西始终麻烦,老实说还有点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那个可调电阻降低电流可以不会那么烫,
为啥不干脆改到内置啊,这样拖着个东西始终麻烦,老实说还有点丑 ...

内置很麻烦,板子小不好固定,充电灯光也看不见

网友B:
老实说,这样是不允许的!线上的压降,插接件的电阻,压降,都计算在电池的转灯电压上,基本上,电池是充不满的,

网友:
用这个:TP5000 1A锂电池充电芯片,采用开关降压,效率高,发热量小,有成品出售。

网友C:
收几个5伏500毫安限流手机电源,挑出好的直接把4056内置电源里,粘好楼主导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几个5伏500毫安限流手机电源,挑出好的直接把4056内置电源里,粘好楼主导线。 ...

500ma太小了,至少上1A的,我都是2A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这样是不允许的!线上的压降,插接件的电阻,压降,都计算在电池的转灯电压上,基本上,电池是充不 ...

转换接线很短,线比较粗,电流不大,还可以。试了,转灯了,充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几个5伏500毫安限流手机电源,挑出好的直接把4056内置电源里,粘好楼主导线。 ...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充电板内置在手电内。手机充电器和线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那个可调电阻降低电流可以不会那么烫,
为啥不干脆改到内置啊,这样拖着个东西始终麻烦,老实说还有点丑 ...

电筒内空间还可以,但充电板不好固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充电板内置在手电内。手机充电器和线都能用

4057芯片跟芝麻差不多很小,网上曾经有过4057微型充电板,非常适合装在手电里,再配microUSB接口板或者typeC接口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57芯片跟芝麻差不多很小,网上曾经有过4057微型充电板,非常适合装在手电里,再配microUSB接口板或者ty ...

不好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