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牧田makita DC1470 + 妙达MOSTA MH9712充电器,哪个好点

楼主(2021-04-17):
拆两个镍氢电池充电器对比一下看那个用料好点,顺便问问这个能不能改冲锂电,先看外观吧一个牧田一个是叫妙达

外观基本一模一样的下面看看里面的对比

不知道那个好一点,牧田里面零部件要多点,现在基本上都不用镍氢镍镉电池了都用锂电了那这种充电器还能用来做什么?能改吗?请教群里的大神们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牧田的是单片机控制,改不了,妙达的应该可以

网友:
毫无疑问是牧田的好,不论是用料还是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牧田的是单片机控制,改不了,妙达的应该可以

那不是没什么用了这种充电器

网友:
镍电充电器没什么用了吧,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牧田的是单片机控制,改不了,妙达的应该可以

哪里是单片机控制,BA10339就是LM339很普通的四比较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