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金科德定时器 没有显示了

楼主(2021-04-17):
几年前买了一个金科德的定时器,今天想拿出来用,发现显示屏没有显示了,插上插座后也没有显示,记得以前没电的时候插上插座就有显示了
按模式按按钮也没反应,定时器一直是通路的。岔开来以后测量了镍氢电池,显示电压1.3V。
实在找不出什么问题了   已解决,按复位按钮就好了

网友:
插上充一会 就显示了  哪个是快速恢复充电电池

网友:
我买的这个还是好的一直插着控制电热水器的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电池没电,仔细看了一遍并不是,现在怀疑晶振坏了,就是电路板标示Y1的那个电子元件,频率一般都是3.2768,去找报废的电子设备上,电子表啥的,拆一个过来,换上试试?

网友A:
一般都是黄色的电容爱坏

网友:
安规电容容量下降,换一个试试

网友:
按一下中间那个复位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黄色的电容爱坏

电容怎么测?不会啊

网友:
阻容降压用的安规电容可能容量下降的厉害,换个好点的试试

网友B:
按一下复位按钮

网友:
安规电容容量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一下复位按钮

我cao   还真是

网友:
我擦!果然可以!我的来回拆了好几遍,换电容换电池换晶振,都不行,准备扔了!真幸运看这贴!膜拜楼主!

网友:
楼主的插排都糊了,换一个吧……

网友:
楼主的插排都这样了还在用?真有你的

网友:
我的一个这牌子的定时器也是这个毛病,晚点找出来试试

网友:
我撸的品益的几个用好几年了  头批货 后面好像缩水了

网友:
我的那个方的也前两天坏了,不通电,怀疑继电器坏了。黄色的安规电容老是坏,也坏过充电电池。

网友:
哈哈 我也碰到好几次这种问题了   问了客服说是按复位按钮
然后也复活了
前面还换过一次黄色的电容,一直在控制电热水器 服役了3年多了

网友(2021-12-10):
认真看说明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