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煲出现这种情况怎样处理?

楼主(2021-04-17):
通电后出现4个横杠,按功能键没有用,检查按键是好的,请问一般是哪问题?

网友A:
个人建议,看看是不是有按键短路了,导致一直触发?  表面症状就是所有按键不好使

楼主:
还有两张照片也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看看是不是有按键短路了,导致一直触发?  表面症状就是所有按键不好使 ...

谢谢,那我拆下按键检查或更换。

网友:
找专业维修店吧

网友:
首先看说明书对故障代码
再测量控制电压,温度传感器。

网友B:
如果是电容降压,检查下输出电压是否达标,电容久了就不行了

楼主:
黑改红,黑色全替换红色按键,成功了,太感谢了。

网友:
量下压力开关两端,,,是不是开路了,也就是断开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容降压,检查下输出电压是否达标,电容久了就不行了

看板不是阻容降压,是开关电源的,小板是电深板。

楼主:
已全换面板按键修复,感谢了!!

网友:
2楼经验好厉害

网友:
貌似这种国产低端家电这种小按键质量都非常的差

网友:
数码之家大婶多。我上次的一个ViewSonic的鼠标键盘套装,因为无法配对,一年多没有用了,也是在数码之家看到了大婶,经过指点,现在又满血复活了。
2楼的厉害,经验丰富。

网友:
2楼属实经验丰富啊

网友:
学到经验了,2楼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全换面板按键修复,感谢了!!

应急时也可以把按钮拆开清洁一下,也能消除接触不良和短路,得以正常。

网友:
首先怀疑是按键,用万用表通断档测按键

网友(2022-10-02):
我的电饭煲,按键可以用,但是数码管也是这样显示的,还可以正常煮饭,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