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更换汽车电动座椅电机齿轮 解决无法调整高低故障

楼主(2021-04-17):
事情追溯到清明节,突然发现汽车电动座椅上下调节不能用了,刚好路过4s店,进去检查了下
结论是电机烧了,需要更换电机,电机费用550元(不知道含不含工时费,没问题)
我问维修人员,我说如果烧了那为什么前后调节,座椅靠背调节都正常
维修人员说就是电机烧了,只能换电机
然后。。。我感觉太贵了,反正也不影响使用,因为平时车就是自己在开,暂时不修也无所谓
回到家后就在网上查,万能的某宝发现了这样一个东西,里面是这样介绍的:
调整高低电机不转是因电机里面的齿轮爆裂而卡死,买家可更换全新电机齿轮或电机都行

齿轮就是上图这样,2个99元。。。找了几家都是这个价格,不过想想还是比4s点便宜的多,就买了
借用网上的图:

根据网上的教程,拆下电机,果然如卖家所说,里面两个齿轮裂了

动手,拿掉坏的,换上好的

加上黄油,完工。。。
最后发下那两个坏的齿轮照

安装一共花了大概1个小时
完美解决问题
结束!!!
如果有类似问题的,可以先去看看网上有没有卖配件的
比换电机便宜的多……
最后吐槽下。。。
电机里面三个齿轮,一个贴的,两个塑料的,可不是容易爆。。。

网友A:
这俩齿轮是够贵的,不过最终解决问题了,还算花费相对低的方案,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齿轮是够贵的,不过最终解决问题了,还算花费相对低的方案,划算

谁说不是呢,不过去某宝转了一圈,好像跟商量好的似的,都是这个价格,没办法……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动手就是好

网友B:
干脆用CNC加工个金属齿轮吧

网友:
看来这个齿轮很容易爆裂。

网友C:
加点钱弄金属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点钱弄金属齿轮

没有加工的,我自己不会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脆用CNC加工个金属齿轮吧

这玩意不懂啊

网友:
正常,这种很少卖出的都比较贵,可能还都是一个厂家供货,价格统一也不奇怪

网友:
感觉就是厂家故意这么设计的,天坑啊 !弄成铁的永远不会坏!

网友:
居然赚这个钱

网友:
设计成塑料的一方面也是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如果不小心卡死了塑料件会先损坏避免烧电机

网友:
要都是塑料的说不定还不容易坏

网友:
这可不是普通塑料,一般都是尼龙材质。设计成尼龙材质,可不是节省材料费,尼龙比铁可贵多了,一是整车要轻量化减重,二是调节时避免负荷过重烧电机或者线路,或者避免引起更大的故障。

网友:
少调节为妙,不然还得裂。找合适的尼龙板用激光不知能不能切割出来

网友D:
正是齿轮坏了才没烧电机,不然损失更大。这个玩意一年能卖几个?贵点正常,如果能找到代用的更好。电动三轮车里面的齿轮就是塑料的,防止烧坏堵转烧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是齿轮坏了才没烧电机,不然损失更大。这个玩意一年能卖几个?贵点正常,如果能找到代用的更好。电动三轮 ...

嗯,学习到了,看来还真不能都换成钢的

网友:
调高低时抬屁股,别让它太累,能多用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