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霍克夹头怎么拆

楼主(2021-04-17):
那个调扭矩的东西被我小孩摔坏了所以我要把它拆开看一看,首先就得把夹头拆出来,本人从来没有拆过,只把里面那个螺丝拧了出来,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拆了,看了一些帖子,说用那个内六角扳手来搞,我就是不知道把那个拐角扳手夹在夹头以上,该怎么操作?是正转还是反转?还是往外拔?

网友A:
扭力调节还管用不?管用的话扭力调到电钻档位,慢速档位,安装上电池,夹头夹上L型内六角扳手,L型内六角扳手长的那段插在活动扳手尾部的孔内。抓稳抓紧电钻和多动扳手!!! 反转!!! 试一下吧。

扭力调节不了,不是电钻档位就得拆齿轮箱了。

网友B:
我记得把外壳打开后能看到簧片,不用拆夹头吧?

网友C:
夹头与主轴是顺螺纹接合,手握夹头,反向启动,利用电钻自己的扭力旋下来

网友D:
不用拆开夹头。直接打开壳子就能调。

拆的时候注意一下,不要把那个齿轮箱拆开了,如果不熟悉的话不太好往回装

网友E:
先说清是调扭矩的什么坏了???转不动,还是没有咔咔声还是旋转了没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调节还管用不?管用的话扭力调到电钻档位,慢速档位,安装上电池,夹头夹上L型内六角扳手,L型内六角扳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把外壳打开后能看到簧片,不用拆夹头吧?

好,是的,我顺便了解一下这个拆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头与主轴是顺螺纹接合,手握夹头,反向启动,利用电钻自己的扭力旋下来 ...

幸亏我只是用起子轻轻撬了一下,我以为是直接压进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拆开夹头。直接打开壳子就能调。

拆的时候注意一下,不要把那个齿轮箱拆开了,如果不熟悉的话不太好往 ...

齿轮箱我肯定是不会去动它的,我感觉里面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说清是调扭矩的什么坏了???转不动,还是没有咔咔声还是旋转了没作用? ...

就是拧起来像拧螺丝一样,没档了

网友:
米霍克的扭矩基本没什么用,我都当电钻用的。拧螺丝我用的高壹工机ds12da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拧起来像拧螺丝一样,没档了

那就不用拆夹头,直接开壳把弹片装回去就行

网友:
如楼上所言。

楼主:
修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