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看演出用的荧光棒

楼主(2021-04-17):
看演出,发了2根荧光棒,没事拆开看看,挺简单的
外观

控制开关

拔掉纸片,亮的样子,蓝光

把控制部分拔出来,4个灯珠并联

打开电池盖,两颗扣式电池供电

扣式电池型号44,正好可以用在数显卡尺上,也算废物利用

谢谢观看!

网友:
这个我捡过,演唱会后,见了十几个,收了好多LED灯珠

网友A:
电子垃圾?

-------------------------------------

网友B:
把这个灯棒放到鱼缸后面做背景灯,鱼缸里面的水脏了也看不出来,挺好的
记得当初就是看这东西挺好玩的,弄到鱼缸后面做背景灯了,后来某一天把灯关掉了,发现鱼缸里面的水那个颜色,啧啧,跟上了火的尿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灯棒放到鱼缸后面做背景灯,鱼缸里面的水脏了也看不出来,挺好的
记得当初就是看这东西挺好玩的 ...

鱼还活得好好的?

网友B:
没错,活的好好的

网友:
是呀,比较关心鱼、、
是灯的原因?莫非污染了水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活的好好的

什么鱼命这么大?

网友:
就是很普通的那种,我能叫上名字的只有锦鲤,还有就是那种大眼珠子的我叫不上来名字,没有其他的了

网友:
都不用玻璃的了

网友:
可能是模型鱼,完全用气泵水流,大多数模型鱼里面有不同配重块,尽量让比重略比水轻,零几年我在学校里见过,没人维护后颜色变成河水发绿模糊,大多数模型鱼浮在水面,少数沉水底,气泵生锈。楼主发光棒应该是义乌玩具厂生产的,如果深圳厂应该是单节2032环保电解质硬币电池。

网友C:
拆得不够彻底,下面还有个牛屎芯片,

网友D:
haha,跟我儿子的生日蛋糕帽子差不多的结构,也是拆了好多灯珠与小电池。上次还拆了个啥小玩具,把里面的2032电池放到电子体重计里使用去了,也算是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得不够彻底,下面还有个牛屎芯片,

这个很简单,电池直接供电,没有牛屎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垃圾?



真的是电子垃圾,演出完后丢弃好多,对环境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haha,跟我儿子的生日蛋糕帽子差不多的结构,也是拆了好多灯珠与小电池。上次还拆了个啥小玩具,把里面的20 ...

感觉那个小灯珠可以做某些仪表的背光,有好多种颜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那个小灯珠可以做某些仪表的背光,有好多种颜色

耗电大吧?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灯棒放到鱼缸后面做背景灯,鱼缸里面的水脏了也看不出来,挺好的
记得当初就是看这东西挺好玩的 ...

上了火的屁?那放出来会不会污染裤子?

网友:
也只有国内能把成本压缩成一次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了火的屁?那放出来会不会污染裤子?

那个字念niao(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