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等离子电视黑条故障如何维修?Panasonic TH-P42S25C

楼主(2021-04-17):
家里2011年买的松下TH-P42S25C等离子电视闲置了好多年,使用时突然出现一条黑条。又放置了一段时间突然又出现了3条。求问群内大佬,这个怎么维修?
根据网上的教程我把每个有问题的排线都进行了擦洗,问题依旧存在。

我又把所有排线都拔掉了,发现有问题的排线位置还是黑屏,其他正常拔掉排线的位置是白色色条,这个问题和地址版有关吗?求大佬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如图,遇到过一台对应黑带这圈电阻变质引起。希望帮助到你。左边供电大电阻也要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遇到过一台对应黑带这圈电阻变质引起。希望帮助到你。左边供电大电阻也要检查。
...

好的 谢谢先 我回去试下

网友B:
排线松动导致可能性非常的大哦!卡点纸进去就可以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线松动导致可能性非常的大哦!卡点纸进去就可以完美解决!

好的 谢谢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14492&extra=
修过n次了,太热了,加强散热吧,我的已经11年了。
排线都黑了,我一般剪0.5mm左右,再插进去。
卡扣插纸,到时候变形碎了就开心了。

网友:
把排线往上或往下移动1-2mm,再卡紧,我家的电视是这样修好的

楼主:
谢谢  最近没倒腾 五一放假试试看  @ladenaiqq  @lzh7702

网友:
清洁一下

楼主:
清理过了  没有用

网友:
黑条宽度跟c板排线同宽,就是排线故障。排线周边阻容件也查下,另外到A板的fpc也查下。先不忙拆,用万用表二极档对比检查各数据线阻值,确定好故障数据线再仔细排除。

网友:
若是黑线或亮线,那就是屏坏了。

楼主(2021-05-17):
从修理到放弃
不是ic坏了就是下屏线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