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滑板车车灯改装 增加亮度

楼主(2021-04-17):
小米滑板车的车灯,相对较暗,一直想把它改掉。前些天,后挡泥板断掉了,促使我打起精神一并处理。

首先车灯选择,选购德规车灯,有切线,亮度高,对面来车不晃眼。我选的这款,12W,宽电压输入12—80V

车灯要装在小米滑板车上,需要合适的车夹座。小米车把杆直径22mm,在淘宝上找了很久,没有发现合适的。最终选择22mm的直线光轴固定座,加角铝实现。

最终效果如下。

车灯装好,接下来就是控制。我选择修改小米滑板车电路,去掉原车灯控制,转而控制外置车灯。卸掉开关面罩和小车原车灯,取出开关板。

查看车灯控制电路,发现车灯由一片芯片控制,上面印字HU6CA,网上查不到该芯片资料。继续分析电路,并画图。

看电路结构应该为一种升压恒流芯片。在电路板上查看输入线电压,开机时,黑0V,黄3V,绿31V, 5V。这个31V不知能不能利用。连接车灯试机。不行,连接后自动开机,不能控制。估计是小米设计了保护电路,过流就保护。接下来两个方案,1方案去掉原保护电路,使用31V电线。2方案另外拉线,从电池拉线至车头。安全起见选择方案2。拆出主控
拆开踏板底盖。还是蛮好看的。

拆出主控板。

检查电路,主控和开关板是共地的,那个大电容是直接并在电池输出线上的,直接从正极引脚拉线出来至龙头,连接新车灯正极。电线不能软的,不然不好穿线。我选择铁氟龙线,而且还防火耐高温。在开关板上,车灯控制原芯片,34脚处焊接一个60VMOS管。4脚接G3脚接S。去掉原电路C3D8D9R220R电阻。MOSD极跳线至原车灯连接线黄线上,剪断黄线,焊接至新车灯负极。开机测试成功,车灯控制方式和之前一样。到此收工。

实际效果边上会有些许漏光,不过从对面走过来,确实不晃眼。
紫色的漏光。

网友A:
车灯求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灯求链接

掏宝搜大乘小店

楼主:
你也要去改装吗?灯确实是大乘小店里的灯

网友B(2021-07-06):
直接电池正负极输出给灯单独控制可以吧?

网友:
这灯好亮的,便宜的话,撸一个,买三节18650串联,做个手提式的电筒也不错的。

楼主(2021-10-06):
引用 网友B:
直接电池正负极输出给灯单独控制可以吧?

单独控制的话,就要多出一个开关装在车上。用是可以用的。

网友(2022-10-05):
那个31V是开机控制电路,连接PNP管的基极,拉低到GND开机

网友C:
测过电流没有?有多大电流?

楼主(2023-01-16):
引用 网友C:
测过电流没有?有多大电流?

你指的是灯的电流吗?灯应该是恒功率的在12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