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LED灯条驱动电源如何选购

楼主(2021-04-17):
手头有一把LED灯条,好的,灯珠和一般的贴片灯珠不一样。原来的驱动电源坏了,想买一个,但是找不到合适的。请坛里的大神们帮忙看啊可能要怎么购买。
原来坏掉的电源:

就是这么一把

灯珠的样子,两个显示“核心”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法)

网友A:
灯珠有3.6.9伏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有3.6.9伏之分

问一下,知道我这种的是几伏的?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样选
但我想知道这些用来怎么玩?(我也有很多这样的东东吃灰中)

网友B:
原装驱动 电流是 280ma  电压120-200v
你买新的驱动 电流需要小于等于280ma
电压供电范围120-200v

而且你这个灯是暖光白光双色调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驱动 电流是 280ma  电压120-200v
你买新的驱动 电流需要小于等于280ma
电压供电范围120-200v

谢谢,能看出灯珠是几伏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看出灯珠是几伏的吗?

看上去灯珠应该是6v的
这个不太好看出灯珠型号的
毕竟我也不是专业搞这个的

网友(2021-05-20):
灯珠型号7030,淘宝:虐灯小店,有你需要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