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生瑜何生亮?发现超高压2835灯珠

楼主(2021-04-17):
惯性思维让我一直认为2835灯珠电压3伏左右

几天前发现6伏2835时,上海的@散淡先生,留言提醒我测灯珠要串电阻

苦于不是每个人都有电阻箱,他的手工制作的宝贝电压/电阻箱,也不打开让大家看个究竟,我还是采取直接加电法

混数码之家的,多少都有点常识,我虽然没有串电阻,我是试探性逐级加电,同时辅以数学计算

这次拆解的是淘宝热卖的品牌“岁艺”LED

我是从利用指针表1k档位加电法开始,大约3伏,不亮,我升级成USB5v,再不亮,指针表10k档,12伏,再不亮?开始计算了

300伏特除以8等于37.5,我试探性加电24伏特,这次点亮了,虽然,不是很亮,也证明灯珠一定高于24伏特

灯珠表面细节照片

从灯泡标注5瓦分析,此灯珠0.5瓦每只
几天前,发现的6伏灯珠也是0.5瓦,常规3伏也有0.5瓦

请大家分析出现超高压2835灯珠的原因?
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看其他会员的帖子上有说
高压灯珠效率还行,低压灯珠的话效率太低。频闪比阻容都明显,适合接车载逆变器等当地摊灯

网友A:
1.岁艺 牌 5wLED 灯,实际功率只有2.7w左右,虚标功率
2.该灯珠为单灯芯高压灯珠,并非多只串联型高压灯珠,每个灯珠的内部仅有封装一个灯芯。
3.至于原因,我猜测有2种可能性。(1)该灯珠使用了特殊的pn节,正向导通需要很高电压
(2)该灯珠邦定pn节用的导线为高电阻材料,驱动灯珠需要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岁艺 牌 5wLED 灯,实际功率只有2.7w左右,虚标功率
2.该灯珠为单灯芯高压灯珠,并非多只串联型高压灯珠 ...

感谢分享你的见解

网友B:
试过15v才微亮的灯珠,开始以为烙铁静电击穿,后来用可调电源调到15v才有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15v才微亮的灯珠,开始以为烙铁静电击穿,后来用可调电源调到15v才有微亮 ...

看我照片上24伏特亮度
根据经验不亮,我这个估计30伏以上

网友:
少年,多年前就有高压灯珠了。6V 9V 18V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岁艺 牌 5wLED 灯,实际功率只有2.7w左右,虚标功率
2.该灯珠为单灯芯高压灯珠,并非多只串联型高压灯珠 ...

希望是很多pn结串联的灯芯,如果是高电阻导线,那损耗也太可怕了

网友:
美的3w球泡里用的9v的,修过、、、、

网友:
2835LED,50V的也有

网友(2021-09-06):
6过6伏高压灯珠,应该是串联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