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烽火最新路由器SR1041A 拆机

楼主(2021-04-17):
功放型号: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3616-1-1.html

背面有散热片
这个路由器看来没法玩了,但是无线组网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配置不错,就看固件效果如何了。

网友:
海思不给开源社区贡献内核吗?为什么涉及到海思处理器基本第三方开发

网友:
这外观有点像K2 哦,海思的芯片,怎么刷第三方,够呛。

网友:
看样子背面的散热器还不小!

网友A:
背后不知道出了存储颗粒还有元器件吗?看着做工还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后不知道出了存储颗粒还有元器件吗?看着做工还不错的样子。

除了存储的其他都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存储的其他都没有了

信号强度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配置了四颗独立fe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强度不知道怎么样?

5G的信号和k2p差不多,2.4G差点 差距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5G的信号和k2p差不多,2.4G差点 差距不大

谢谢楼主提供消息。

网友:
海思的芯片很少给别的厂家用,烽火用博通的似乎多一些

网友:
这货是AX3000的规格么 为啥有俩空的天线焊盘!

网友:
AX3000 的路由 自带网口盲插 端口镜像 好像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
散热片下面才是路由器的CPU吧?Hi 5671Y,没查到是什么芯片

网友B:
从hi 5671Y芯片的走线看,千兆交换机的芯片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烽火是咋弄到海思的芯片的?刷机是没有希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hi 5671Y芯片的走线看,千兆交换机的芯片的可能性最大

这个机器是 Hi5671Y+Hi5622的一套wifi6方案 5671是双核A9处理器 wifi芯片支持160m应该是AX3000的路由 功放上看和AX3pro查不到 应该说是个双核版AX3pro 呵呵

网友(2021-05-24):
这款路由器是sr1041d的升级款吗

网友:
目前只有中国移动宽带在使用烽火的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