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FLUKE289万用表电路板精密电阻网络

楼主(2021-04-17):
从FLUKE289万用表上拆下两个平面陶瓷精密电阻,经打磨后可看到里面电阻网络结构,加工精度惊人。

楼主:
国内有做这种电阻网络的吗?

网友:
打磨了不就可惜了吗?

网友:
我有这个拆机的

网友:
陶瓷耐高温不错,可以试试接可调电源,当CREE灯珠拆焊台,修理手电会方便很多。

网友:
这个,当配件卖不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有做这种电阻网络的吗?

凡是高精度的东西国内都做不出来

网友:
陶瓷精密排阻的各种场所下温度稳定性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有做这种电阻网络的吗?

有呢,我有个遵义的老的830就有,可惜电压的被我折腾坏了,也正好拆了,和楼主的类似,电流的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