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把宝宝的DianDy电风扇改造成锂电

楼主(2021-04-17):
给宝宝买了个电风扇,电量非常小,拆看一看果然简单粗暴,microUSB充电口直接挂一个铅蓄电池,带一个马达的确有点费力。

为了保证给宝宝吹饭的时候不掉链子,果断改为锂电方案。其中涉及到:
1.电池尺寸问题;
2.电池充电问题;
3.安全性问题。
找了个18650比划了一下,尺寸勉强够用,就不考虑小容量的聚合物电池了,一步到位。

第一步:改造充电接口。

锂电池不能过冲,里面又塞不下降压电路,于是在外壳上钻了个洞,安装了一个DC插座,同时把microUSB的接口封起来,避免误插。

第二步:给电池增加防护和引线。
为了防止电池短路,在电池正极处焊了一个0805封装的1Ω电阻,短路瞬间电阻会烧毁保护电池。(没有点焊机,用烙铁快速点了点焊锡,请勿模仿!)

第三步:增加绝缘
用热熔胶加塑料片将容易出现短路的地方隔离开来。

第四步:焊线,点胶,组装。

第五步:制作专用充电线。
找了一个usb充电线,本以为可以直接拿来用,结果拆开一看,5V直接通过2.2Ω限流给锂电池充电,商家太黑了,这样不但会导致过充,还可能会出现爆炸。
于是将其后级串联了一个5V@1A的降压锂电池充电板,用热缩管缩住,这样充锂电池就放心大胆了。

结束,谢谢。

网友A:
这个给娃吹饭不错,然后我们要看宝宝

网友B:
直接加上一个4056多好

楼主(2021-05-21):
引用 网友B:
直接加上一个4056多好

没地方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给娃吹饭不错,然后我们要看宝宝

下次看

网友:
乐在其中,练习动手能力了

网友:
有时候好累,时时要自己看管着

网友:
内部的加强筋用钳子掰下来可以放4056充电板 飞两根线到原安卓口 这样更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