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全自动万用表怎么测量不了18650的电压

楼主(2021-04-17):
刚到的全自动万用表,测不出18650的电压,这个电池放了很久,电压应该很低,这个表的量程是0.5v-600v,是不是电亏完了,没电压了?

网友A:
测不出来那就是没电了

网友B:
要么没电,要么表太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不出来那就是没电了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没电,要么表太垃圾了

测镍氢电池可以,这个电池应该是没电了

网友C:
全自动万用表,电压有下限的,太低的电压会自动切换到别的档位

网友D:
你这是个充电宝吧,那都是单节并联的电池,测量出3.4V多的电压,应该没有完全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自动万用表,电压有下限的,太低的电压会自动切换到别的档位

确实,电压太低了测不出来,直接转电阻测量了,激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E:
自动万用表就是自以为是的万用表。
话说专业工具就不该有这种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个充电宝吧,那都是单节并联的电池,测量出3.4V多的电压,应该没有完全坏。 ...

电池饿死了,量出来直接跳到电阻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动万用表就是自以为是的万用表。
话说专业工具就不该有这种自动

小白一枚,量起来确实没有那种传统的精准,胜在方便简洁,开机既量。

网友:
买个UT136B+或C+,比这个强多了,全自动万用表没一个靠谱的,量出来的数据也不精确。

网友:
全自动就这样,0.几电压会判断成电阻,这种表不适合测量小参数

网友(2021-10-23):
家用足够了

网友:
这东西就是家里拿来量灯泡的

网友(2022-06-14):
全自动表是非常不靠谱的,安全性上来说,基本没有,出现过不少测非工频非正弦220v时识别不出信号,切换到电阻档放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