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纠结米沃奇2853买不买

楼主(2021-04-17):
大哥们好!我想问下我是做吊顶 主要就是修不锈钢螺丝 然后偶尔用套筒修拉爆螺丝和六角螺丝 td172和td001我都有了 我想问下有必要再入2853吗!!主要就是打螺丝 我感觉2853好厉害

楼主:
有人帮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A:
米沃奇重点,干些大活累活还行,转速略低没有飕飕的那种激情,有172都没必要买了,牧田工具使用的是欧姆龙的无极开关很轻很线性,长期频繁扣开关会省点力气,很适合亚洲人的手感,米沃奇得伟等绝大多数都用的香港德丰开关,质量没有问题就是扣动略沉点,当然有人把这种沉感说成很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沃奇重点,干些大活累活还行,转速略低没有飕飕的那种激情,有172都没必要买了,牧田工具使用的是欧姆龙 ...

我挺喜欢2853的 说实话除了按键手感的区别 打螺丝会比172容易点吗 然后我做吊顶这种工作几乎一天都要用电批

网友(2021-05-28):
有牧田172和001,没必要买2853了。我有171和2853,2853只是爆力一些,打特别大点的螺丝比172力气大些,一般情况下还是172好,172尤其是低速控制上比2853好很多,上小螺丝很好控制,2853上小螺丝真控制不住!当然经济允许,有电池情况下,买个2853玩玩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