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有的U盘可以做的很小很小

楼主(2021-04-17):
就是那种插在USB口上,外面几乎看不到U盘

网友:
那种叫黑胶体  就是把主控与闪存邦定到多层薄线路板上再封黑胶 通常有长黑胶体与短黑胶体 之前还出过黑胶体硬盘 通常黑胶体U盘因为体积原因容量做不大 像那种512G 1T的黑胶U盘全是扩容盘

网友:
因为发一个帖可以得到2M币

网友A:
容量太大发热剧烈,那么小体积也不可能做很大容量的,我手里一个256G的正常体积的金属外壳U盘插电脑上3.0接口工作时候发热很大的,如果做成那么小,几十秒就烧坏了,所以不可能容量很大,如果标的容量很大就根本不合理,不过未来随着1nm科技到来,应该可以实现超小体积超低功耗超大容量

网友:
是黑胶片吧

网友:
y一般32  64放歌还行吧 读写速度要求不高

网友(2021-06-06):
你说的是这一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太大发热剧烈,那么小体积也不可能做很大容量的,我手里一个256G的正常体积的金属外壳U盘插电脑上3.0接口 ...

我有一个就发热量大

网友:
理论上还是买稍微大一点儿的,那种有闪存芯片的。实际上随便用吧,反正现在优盘用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