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准备弄个小主机办公用,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1-04-17):
基本就是办公用,浏览器、office、音乐、在线视频等。
尽管没有高性能需求,但性能也不能太差,最好能静音些,不知道那些无风扇的是否可以?

网友:
低功耗J1900:lol::lol::lol:

网友:
dell小主机,optiplex

网友:
现在配件涨价呀
硬盘内存涨价
推荐HP 800G1DM
可以上NVME的硬盘

网友:
研域工控n29,适合你的选择

网友A:
高校毕业季学生离校处理的二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校毕业季学生离校处理的二手机。

到高校摆摊候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校毕业季学生离校处理的二手机。

是个好办法,高校毕业季就在门口支个架子收二手电脑

网友:
搞个笔记本拉倒

网友:
R5-3400,办公没问题,还可以轻度游戏

网友:
再小还是有主机,还要配显示器、键盘 鼠标之类,如果是我有这种需求直接考虑一体机。

网友:
HP  400G3  这个不错哦

网友:
j1900什么的,性能都太差了,多少预算装啥样的机器。
建议i3 8100起步的itx机器

网友:
j1900 垃圾,我有,就当个电视盒用,放放里面的电影,反应速度是真慢。4K高清还放不了,卡得动不了!

网友:
Deskmini A300配R5 3400G,上网办公和轻度游戏还行,如果只是上网办公可以选用性价比更高的Athlon 200GE
对性能有极致追求的,不建议买小主机,在极端的性能下会使整机性价比和能耗比降低,不如老老实实搞个半塔/全塔机箱

网友:
如果不考虑视频的话,普通办公,J1900还是很不错的,天天开着不关机,低功耗,一点声音也没有。

网友:
J1900普通办公都卡,不行

网友:
现在NUC小主机还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