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喜欢玩大功率电源,不知道有什么用?

楼主(2021-04-17):
我感觉周围没有大功率电源的需求啊

网友:
给大容量锂电充电用比较好使

网友A:
已经陆续做了10台 中兴 2400  50V60A/120V25A 数控电源
给大容量电池充电真爽
去年加工了2w多枚18650,9000多枚35150,2000多枚大单体

网友:
前段时间很多的服务器不是吗?

网友A:
另外 给大功率ZVS用,我有几个玩镶嵌的朋友,自己融化黄金,白银

有低压大功率负载或者调试使用,比如PD协议输出100w老化测试,电源要求24v 10A,一般几千块的实验电源无法满足要求,这时就要用几百块的改装大功率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陆续做了10台 中兴 2400  50V60A/120V25A 数控电源
给大容量电池充电真爽
去年加工了2w ...

有个问题,改装的数控电源不能直接给锂电池充电吧,锂电池充电的时候需要充电电流慢慢变小,最后涓流充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 给大功率ZVS用,我有几个玩镶嵌的朋友,自己融化黄金,白银

有低压大功率负载或者调试使用,比如PD协 ...

融化金属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也想弄一个玩玩,不知道怎么用这些大功率电源改?有没有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改装的数控电源不能直接给锂电池充电吧,锂电池充电的时候需要充电电流慢慢变小,最后涓流充电 ...

改装套件有充电程序,可以设置充满关机。
另外电源可以限流输出。我用的中兴2400改的,淘宝有改装套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融化金属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也想弄一个玩玩,不知道怎么用这些大功率电源改?有没有教程? ...

自己做个10管的玩吧,功率2000w,很爽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10管的玩吧,功率2000w,很爽很暴力。

有没有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10管的玩吧,功率2000w,很爽很暴力。

2000W,工程不小了,加热线圈要用铜管,还要用水泵进行水冷。

网友C:
在我眼里,钻石跟玻璃没有什么两样,但为什么却是天价?在我眼里,翡翠跟啤酒瓶玻璃没有什么区别,但为什么这么多富人追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我眼里,钻石跟玻璃没有什么两样,但为什么却是天价?在我眼里,翡翠跟啤酒瓶玻璃没有什么区别,但为什么 ...

生活中,你也是个爱抬杠的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活中,你也是个爱抬杠的人吧

大功率电源有何用?当你需要时才体现出来!

网友:
跑长途的电车可以备,一顿饭的功夫可以干进去1-2度电又可以跑几十上百公里了。但这玩意空载功耗有点高不如普通的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0W,工程不小了,加热线圈要用铜管,还要用水泵进行水冷。

是的,巨大散热片,铜管线圈水冷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教程?

我没教程,论坛里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我眼里,钻石跟玻璃没有什么两样,但为什么却是天价?在我眼里,翡翠跟啤酒瓶玻璃没有什么区别,但为什么 ...

砖石是这个世界上最恶心的东西,它的价格完全是资本家垄断加上价值观洗脑的结果。就它实际使用价值而言,根本不值这个价。储量丰富不说,实际除了所谓的装饰品,也就能当个钻头用用,可这玩意已经可以大批量人工合成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