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typeC接口的视频转接器,里面看上去还不错

楼主(2021-04-17):
别人的拜托我修的,说是35块钱买的,只用了几次,插上电脑就没有反应了,
外观大概就是这样,三无产品,上面没有任何牌子和标识

typeC接口这头的针脚是满的

从视频接口这慢慢撬,挡板就可以顺利拆掉了,

里面大概就是这样,感觉还行,就是做工粗糙了点。
故障我已经解决了,线材那有几根线没焊接好
加上也没有打胶固定,线从焊盘上掉了,焊回去即可

补焊过后的样子,线还是非常多的

看着里面有什么,先从USB-A和typeC供电这边看起

泰德的TDM3307A MOS管

SED30P30M mos管

漏源电压(Vdss)         30V
连续漏极电流(Id)(25°C 时)         30A
栅源极阈值电压         1.5V @ 250uA
漏源导通电阻         11mΩ @ 10A,10V
最大功率耗散(Ta=25°C)         2.1W
类型         P沟道

typeC接口很多针脚都没有焊在焊盘上,只接了正极、负极和CC脚,PD标准无疑了

主控是微驱的EP9632G,查了一下资料,貌似很多品牌的转接头都是用的这个,
微驱高性能HDMI控制芯片,控制HDMI影像音频传输,HDMI为2.0标准,带宽高达48Gbps,支持最高3840*2160分辨率。
3. 输入输出参数
上行口:
Type-C*1  Output: PD2.0 65W(Max)
                  Data speed(5Gbps)
下行口:
USB3.0*2: Output:5V/1.5A
                  Data speed(5Gbps)
Type-C*1: Input: PD2.0 65W(Max)
                 Data speed(5Gbps)
HDMI2.0*1: 4K/30Hz
SD3.0*1: 16Gbps
TF*1: 16Gbps

USB-A这边是3.0的标准

然后是视频输出接口这边

VGA接口这边我把外壳接地的针脚都焊上了,这样牢固一些

插拔的时候不会弄坏接口

泰德的DC-DC降压芯片

输出电压(最小值/固定)         1.222V
输出电压(最大值)         26V
可输出电流         3A
开关工作频率         380kHz
输出类型         Adjustable
输出电压的路数         1
最小输入电压         3.6V
最大输入电压         28V
电源拓扑结构         Buck
同步整流与否         No
功能类型         Step-Down
输出配置         Positive

HDMI接口也是一样,补焊了外壳接地的针脚

指示灯我换了一个颜色,原来是红色的,太暗了,
换成了蓝色明显一些

把线材打一些704固定一下

等胶干了,装回去,插到电视上连上充电器和手机测试一下,
貌似显示没问题了。

网友A:
看直线不像大厂的,太随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直线不像大厂的,太随意了...

三无产品。做工很粗糙,不过卖30几块钱的转接头里面,它的用料算不错了。

网友:
30几块钱这板子算可以了

网友B:
详细的分析,谢谢分享,这个质量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
30几,里面的东西不少,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详细的分析,谢谢分享,这个质量对得起这个价格。

质量不是很好,用几次就坏了。不过用料还可以,没有太省。

网友:
这产品PCB,做工还马马虎虎。,

网友:
做工差点事儿~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好多了,我买的第一次用就不显示了。

网友C:
手机转电视的,但电视显示怎么不像是手机界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转电视的,但电视显示怎么不像是手机界面呢?

这个就是手机的界面哦,华为的EMUI Desktop,手机用视频转接线接到显示设备上,选择电脑模式,显示的界面就是这样。三星也有类似的samsung Dex

网友:
再配上蓝牙键盘和鼠标就齐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