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两个电桥简单对比测试

楼主(2021-04-17):
前一段发了电桥的拆机贴 拆解安柏AT826手持电桥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准备再发一篇测试贴的,后来发现自己手头没有基准,所以只能发个对比贴了,之贴出测试结果,精度不做评价。
先请出今天的两个小伙伴,左边lq 9010,支持频率,100,120,1k,10k,直流, 电平 0.1v,0.3v,0.6v.。 右边安柏 频率 100,120,1k, 10k, 100k; 电平 0.6v

通道0 LQ9101, 通道1 AT826, 顺序 100,120,1k, 10k, 100 k

两个都是正玄波, LQ9101的电平更稳定些,在不同频率段基本都保持在600mv

测一根长导线,频率120hz , 组织分别是2.290 Ω 和 2.2850 欧姆

在线测量一个陶瓷电容,10khz

在线测量电感,标识100, 10khz

在线测量电阻,标识104, 10khz测试

0欧电阻,这种在线测两方式,并没有体现出电桥4线优势,可以凑活看

直流模式下的0欧电阻,这个应该是没有校准0点测试的,有些偏大

还有一些在不同频率下测量图片,差异不大,就不放上来了。

         总结,就个人使用以及私人应用场景来说,更倾向LQ9101,体积小巧,价格也比较有优势,虽然不是彩屏,但是可是角度很好,最主要是1屏就可以显示所有参数了,100-10khz的频率范围,够用。当然如果公司或者去客户现场使用,更推荐at826,毕竟看着高大上,最主要是出厂有一份很正规的厂方计量报告,这个对于很多客户来说很重要。

网友A:
玩电桥没有电压基准?搞笑的吧。。。。我技术小白用最贵60几元的万用表都要配个AD584基准。

网友B:
我信安柏的结果!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信安柏的结果!哈哈

 2个都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电桥没有电压基准?搞笑的吧。。。。我技术小白用最贵60几元的万用表都要配个AD584基准。 ...

玩电桥要电压基准也没用啊,就日常测试来说,读数差一些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电桥要电压基准也没用啊,就日常测试来说,读数差一些影响不大

就是啊,电桥又不能测电压、电流,要基准也是标准电阻、电容电感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都准确?

我是觉得两个都准确,读数结果差别很小

网友D:
100-10khz的频率范围,也沟通。

沟通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10khz的频率范围,也沟通。

沟通啥?

错别字,清忽略,我想写的是够用

网友E(2022-05-09):
楼主,安柏at826对比安捷伦Agilent U1733C(100kHz),哪个结果更精准?可以出一期对比测试吗?

网友F:
有没有对比台式的桥 ?

网友:
一直想买一个电桥  不知选哪个。

网友:
这个对比好,方便大家购买。

网友G(2022-06-08):
在线测的时候,9101为啥不设置为0.1V的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线测的时候,9101为啥不设置为0.1V的电平。

只有0.6影响测量结婚的时候,才切换0.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安柏at826对比安捷伦Agilent U1733C(100kHz),哪个结果更精准?可以出一期对比测试吗? ...

不是专业评测,手头只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对比台式的桥 ?

没有台式的

网友(2023-08-09):
好像LQ9101毕竟有性价比

网友H(2023-12-29):
我也买了这个9101,买了个电阻电容基准板对比。电阻跟标定的误差很小。电容有些误差比较大,不知道是环境温度影响还是怎么的。毕竟不是在同一温度、适度环境下测量的。现在有点冲动想买个二手品牌电桥来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买了这个9101,买了个电阻电容基准板对比。电阻跟标定的误差很小。电容有些误差比较大,不知道是环境温 ...

测的是什么样的基准?

正常来说 LQ-9101 的精度和稳定性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