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大神请指教 Thinkpad的X230T我想给装个双系统

楼主(2021-04-17):
Thinkpad的X230T我想给装个双系统,也就是windows和android双系统有没有大神会弄,请指教。

网友A:
可以使用“凤凰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凤凰系统”试试。

好用吗?

网友:
凤凰系统装过,卸得也快

网友A:
每个人的使用要求不一样,所以说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人的使用要求不一样,所以说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哦哦,那就是玩玩手机应用。

网友B:
最方便的是装双硬盘,一块win一块凤凰,开机f11直接切换就行

网友C:
还要android? android哪来的驱动?
你还不如直接win7下面装个网易mumu模拟器得了,装国外版的没有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android? android哪来的驱动?
你还不如直接win7下面装个网易mumu模拟器得了,装国外版的没有广告 ...

哦,好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方便的是装双硬盘,一块win一块凤凰,开机f11直接切换就行

不可以在系统内切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在系统内切换吗?

不可能的,除非你另外一个系统用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