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盒子安装entware环境

楼主(2021-04-17):
闲来无事给自己整事,看着落灰的盒子发呆然后就诞生了这个帖子,由于没什么技术含量我也就简单粗暴直接开始了。
没有图没有图没有图

附件里有 busybox  resolv.conf

首先 root
检查是否集成 busybox
安装busybox
1. 下载BusyBoxbinary,打开这个地址 http://www.busybox.net/downloads/binaries ,选择最新版本,然后下载对应你的设备架构的版本。
2. 需要有一个命令行的环境,在电脑上使用adb
adb connect 盒子ip
3.将下载的busybox重命名为busybox
4.busybox传入盒子的内置储存,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或自己想其他办法。
adb push ~/Desktop/busybox /sdcard
其中的~/Desktop请根据自己的情况替换成正确的路径。
5.输入以下命令,为了在/system目录写入文件
adb shell
su
mount -o remount,rw -t yaffs2 /dev/block/mtdblock3 /system
/system/bin/mount -o rw,remount /
使用 ls 检查一下 /system 里是否有 xbin 目录,没有的话输入 mkdir xbin 创建,因为是要把busybox安装到 /system/xbin
复制 busybox 文件到 /system/xbin,并为其分配“可执行”的权限
cp /sdcard/busybox /system/xbin
chmod 755 busybox
cd /system/xbin
busybox --install
6.开始安装enware
mkdir /opt
mkdir /binln -s /system/bin/sh /bin/sh
mkdir /data/opt
mount -o bind /data/opt /opt  #一定不要挂载到储存卡或者内部储存因为会报错报错报错。
7.确认机顶盒对应的linux版本
我的是armv7设备
8.如果看到报错
wget: bad address bin.entware.net
上传附件 resolv.conf
/etc
9.添加path 变量
PATH=/opt/bin:/opt/sbin:$PATH
运行opkg update 无报错 安装完成。

这样应该就完成了吧?

ps 很少发帖排版啥的就算了将就看吧。
pps 客官用好了回来点赞呦~~~

网友(2024-05-21):
这个好的,非常好用,盒子低功耗24小时在线,同时做播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