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请问一下SSD固件生成法的问题

楼主(2021-04-18):
固件生成法,随便选个固件,出来的一点开就是71这个,换个盘符或者重启还是一样,是什么原因呢,上次因为这个原因直接刷了个固件导致盘现在20M了

换了N个固件  生成运行后都是71的固件,郁闷

网友:
1主板AHCI开启-WIN7系统
2短接认盘PS3111
3 用FLSASH-ID这个看下是什么颗粒
4根据颗粒选固件
5把选好的固件改成FW.BIN名
6运行镁光/东芝的CMD生成FW.EXE
7点开FW.EXE刷

网友:
仔细看说明书,那个显示的71跟实际固件版本没有关系,让你自己忽略

如果i真的感觉难受,就用Winhex自己修改

楼主:
请问这个应该对应哪个固件呢,以前好的时候对应的sbfm11.1,现在刷就出错,最后一张是好的时候都截图,后来固件升级随便下了一个刷进去就20m了,那个mptool又找不到id,盘就放了好几年看着论坛有软件就来试试的

楼主:
sbfm从01--91能生成的固件都试了,都是报错,晕了

网友:
原来我的群联固态被你买去了呀我用了好多办法都是走到85%不是提示没解锁 就是提示跳转IPS失败。

网友(2022-08-23):
楼主,最后问题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