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伏5安电源适配器改电压电流双显可调电源

楼主(2021-04-18):
小白一枚,最近一直在鼓捣可调电源,ATX的也弄了一个,是联想品牌机上的,不是7500方案的,只改了电压3.5--27伏可调,电流没弄明白,所以没弄,这两天又弄了一个12伏5安的电源适配器,比较小巧轻便,电流还大,想着改改试试。电源是TL431加小六脚芯片,芯片实在太小了看不清型号。开始尝试只改431上拉电阻调电压,范围太窄,上调可以调到16伏很稳定,下调到9伏左右就不稳定了,数字乱跳。想着应该是芯片供电不足造成的,所以找了个小型LED灯电源改成16伏单独给芯片供电,空间太小辅助电源放不进去,把初级整流部分剪掉,和主电源共用300伏供电。改完后上电下调可以调到3.6~16.5伏很稳定,改造成功。淘宝上4块多钱买了两个0.28的小电压表头,一个显电压,一个改成电流表双显,不过这种小表头线性太差,灵敏度也差,误差0.2伏左右,只能做个参考。

最低电压

最高电压

看下内部,塞得满满的

网友A:
一直不明白电流表怎么实现。是专门买的电流表还是用电压表改成电流表?电流表接在什么位置才能监控电流。。。有简单的电路图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电流表怎么实现。是专门买的电流表还是用电压表改成电流表?电流表接在什么位置才能监控电流。。 ...

对,怎么改的,都有电路图看看就好了

楼主:
电压表和电流表只是取样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电流表怎么实现。是专门买的电流表还是用电压表改成电流表?电流表接在什么位置才能监控电流。。 ...

电压表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电流表怎么实现。是专门买的电流表还是用电压表改成电流表?电流表接在什么位置才能监控电流。。 ...

现在卖的不都是双显表头吗,卖家有电路图的

网友:
买个可调降压模块,比你这个稳定!

网友:
某宝买个可调自动升降压恒压恒流模块比你这个稳定还方便

网友:
咋改的?接线再什么位置才能检测电流?

网友:
我也有几个类似的电压表,按照楼主提供的思路改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