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短版移动烙铁塞进12节18650

楼主(2021-04-18):
自从上次搞摩拜充电宝内置T12失败后就得到了12节18650,心有不甘,直接上了维哥的套件,T12JBC245JBC210三合一挺爽的,外壳买的短版,设计的6节18650,买了专业设计的电池保护板。分分钟就装上了。用了一段时间,各种爽,插什么手柄自动识别烙铁类型。前段时间发现用充电器充满电25.2V,拔掉充电器瞬间掉1V,而且这段时间电池容量感觉变小了,充电电压也很快上来了就停止充电了,拆开测量电池差点气吐血,就是那个吹得牛逼的保护板出问题了,3节3.6V 3节4.2V。辣鸡直接扔了,但是我还有6节18650没用上,长壳子也不想再花钱,短壳子也不想浪费,比划了一下位置可行,于是就有了这篇帖子,没什么技术含量,12节18650 2并6串,尾板重新用塑料片做了一个,极限距离了,开关充电口只有挪到最边上,开关也选用一个小一点的,保护板照尺寸买的,很合适,大家看图吧

楼主:
辣鸡保护板这个样子,吹得挺牛逼的,用手碰一下板子上的均衡灯都会亮,不知道怎么回事,PCB板设计太辣鸡?还是阻容件等太辣鸡?而且不好焊接,空间利用也不是最好

网友A:
这样塞进去电池在里面不难受吗?挤得这么紧以后都用26980来做,这种18650的容量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塞进去电池在里面不难受吗?挤得这么紧以后都用26980来做,这种18650的容量太小了 ...

26980不是更塞不下了吗?

网友B:
淘宝买的均衡板,要自己焊接,一致性不错,就是要焊8根线,显得好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塞进去电池在里面不难受吗?挤得这么紧以后都用26980来做,这种18650的容量太小了 ...

18650技术成熟点,最重要的是我没花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的均衡板,要自己焊接,一致性不错,就是要焊8根线,显得好乱

一般保护板至少功能完好吧,这个保护板完全失职

网友C:
我用12.6的保护板两片,每片6个电池,三串两并,总共12个电池组了一个移动焊台。。内部还有一个薄的24V电源,用了个开关切换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12.6的保护板两片,每片6个电池,三串两并,总共12个电池组了一个移动焊台。。内部还有一个薄的24 ...

请教x神,单组6串的电池组带 t12是不是比较勉强 我有个吸尘器的 电池,里面是6串,想连到t12上当移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x神,单组6串的电池组带 t12是不是比较勉强 我有个吸尘器的 电池,里面是6串,想连到t12上当移动用 ...

3颗都够用了  就是续航差一点和刚开始的化锡时间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x神,单组6串的电池组带 t12是不是比较勉强 我有个吸尘器的 电池,里面是6串,想连到t12上当移动用 ...

一颗没电3.2V,充满4.2V。3颗12V,6颗24V,自己算一下电压。一般控制板12V-28V貌似都通用吧。我用616一分板很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x神,单组6串的电池组带 t12是不是比较勉强 我有个吸尘器的 电池,里面是6串,想连到t12上当移动用 ...

用t12 完全没问题,电流3a 左右,这个之前也是6节串联,还用的jbc 245

网友(2021-06-02):
我也是这个保护板 一直觉得有问题 有时候不充电 或者一开机就保护 烦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