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大佬有什么sm328x合适的128g mlc方案么

楼主(2021-04-18):
有个朋友让我给他做个u盘,然后我看群里大佬有个0dfl 3281的测试图,就选了这个。结果搜了下,0dfl就是128的15177,很多大佬都解决不了,然后问了下,那位大佬可能存错图了,现在只能另选个组合了,不行换3280也可以,只要是128 mlc速度不错的组合就好!

网友:
l06b+3281,也可以上3280,就是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买到

网友:
多点钱弄个2246en吧

网友:
64g的15177和128g的15177量产方面有区别吗,64g  的可以量产啊,为什么说很多大佬都解决不了

网友:
3280双贴9edj读310写110,如果用9ddg应该能再快点
用了快半年没掉过盘,4k也还马虎

网友:
一大把

东芝DDx系列,镁光L85、L95B共用一个固件

网友:
我感觉性价比比较好的是3281+L06B,速度和稳定性都不错(只要颗粒靠谱)。L85,L95也可以,不过超过4ce就只能上3280了。

东芝闪迪系列上3281,3280也行,但开出来的容量相比少一些。

网友:
忽然想起一个问题,81 80东芝开出来的容量小也许有希望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