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2256k 两块硬盘改成一块 失败求助

楼主(2021-04-18):
两款硬盘都是金泰克的2256k主控 使用的flash 都是h27qfg8pem5r 但是封装 一个是bga132   一个是bga152 的 单独量产 都能通过240G  但是一起量产就出

网友A:
看下每个通道的ID是不是都一样的?
再看看CE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每个通道的ID是不是都一样的?
再看看CE分布

ID  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每个通道的ID是不是都一样的?
再看看CE分布

ce  分布 是什么   新手求教

网友B:
id一样,但是DIE不一样。132不要和152混用。

网友:
缓存不能换个512的,直接开500g不行吗

网友:
缓存现在是256MB的,要换成512MB的,不然是不能开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一样,但是DIE不一样。132不要和152混用。

好的  我  在研究一下  哈哈  现在是新手小白  学习的路上任重道远  谢谢指教

网友:
缓存没换肯定不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