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方力科技买了四个闪迪15131颗粒,都是写报废的固态拆机的

楼主(2021-04-18):
方力科技买了四个闪迪15131坏了两个,看封面介绍说是零通电固态拆机的,买之前还问是不是零通电固态上拆机的,回答是,现在只有安国主控才能量产,块坏1200多,跑圈爆红,块坏爆增

网友A:
那你得找他退货啦,,,,,,本来拆机颗粒都是看人品的,,,,颗粒质量很难说

网友B:
这些颗粒都买了好久了,之前的质量还行,只翻过一次车,现在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得找他退货啦,,,,,,本来拆机颗粒都是看人品的,,,,颗粒质量很难说 ...

看他的封面介绍误导别人,我还特意问他是不是全新O通电固态拆机的,他既然说是,闲鱼坏固态拆颗粒都比他好

网友C:
安国的坏块一点也不准,特别是闪迪颗粒,本人手上一大堆全新的闪迪无锁颗粒在903 3281 3267 58h都是几个到几十个坏块
但是到了6989上面就是几百几千个还有很多只能开半容,颗粒绝对没问题,本人亲自从全新企业盘拆机的,换各种版本量产工具调设置参数换板子都不行
闪迪颗粒跑圈轻微爆红是完全正常的
方力家颗粒在几家里面已经算靠谱的了,如果说其他主控开不出来建议上图,应该可能性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颗粒都买了好久了,之前的质量还行,只翻过一次车,现在不知道了

现在很差,不建议购买,我已经换过一次了,还是一样翻车,奔着全新盘拆机颗粒的不要想了,而且价格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国的坏块一点也不准,特别是闪迪颗粒,本人手上一大堆全新的闪迪无锁颗粒在903 3281 3267 58h都是几个到 ...

你看我另外的一个帖,你就知道了

楼主:
现在又重新量产一遍,不仅容量又变小了,跑圈爆红更厉害了,已经是报废的颗粒

网友D:
安国纠坏块很彻底有时别的主控能开出来,我就被坑了一批颗粒,开出来1G我就折断,结果我上别的测试架能完整开出来上板子试也能用。。。。。。虽然坑但它的标准出来的体质比较好,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我就试过

网友E:
15131对应是东芝0DFK,MLC正片还没有遇到这么多坏块的,应该清空过了吧?

网友F:
你运气太背了,我在他家买的两颗只有二三十个坏块

网友:
我上次在他家买的9ddj,64g的,903测试,坏块60-8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运气太背了,我在他家买的两颗只有二三十个坏块

看买家评论也有一些运气不好的,跑圈不过的,坏块增多的,刮花破损的都有,说明你运气太好了,看来他卖的东西也不咋地,封面很让买家上当,标全新0通电固态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131对应是东芝0DFK,MLC正片还没有遇到这么多坏块的,应该清空过了吧?

第一次量产清空过,第二次没有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国纠坏块很彻底有时别的主控能开出来,我就被坑了一批颗粒,开出来1G我就折断,结果我上别的测试架能完整 ...

我这个相反,只有安国主控才能量产成功,其他都失败

网友:
拆机颗粒,没有百分百良率的,实话实说。我从方力家也买过不少颗粒了,也翻过车。后来添置了各种测试架,46en,58xt,58H,903==,各种脚位,152,132,316,272。到手的颗粒先不上板,在测试架上开出来跑个圈,跑圈过了确认收货。测出问题来找老板退换。
你的如果没上板,可以找老板退换。

网友G:
我也买了一对,就是看0通电,还没来得及上机,不知道会不会中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买了一对,就是看0通电,还没来得及上机,不知道会不会中奖

要是有测试架先上测试架开卡跑圈测试一下,不然到时吃亏的是自己,他的颗粒没有清空过,说不定上2246XT直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