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彩显高压包

楼主(2021-04-18):
      网上总有个未经证实的想法,就是把彩电高压包里的二极管击穿了当交流高压包来玩,毕竟交流高压包的电弧威力可玩性比直流高压包好多了,事实证明,不行;这不,弄来一直彩显高压包来虐,果不其然,里面二极管没挂,高压包先击穿了,索性分解之,里面的高压绕组细如毫毛,是分层平绕的,不是别处常见的分段绕组,层间绝缘是大概0.5MM的聚酯薄膜,共有7层,低压绕组在高压绕组下边,这样的结构也算兼顾了漏感和绝缘结构

图都快看不出来是个高压包了,磁芯也拆掉了

网友A:
99%的坏高压包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的坏高压包里面的

我几年前网购的初代负离子灌封模块,很多砸开后,也是升压器绕组变暗击穿,后代改成软的可固化导热硅胶灌封耐用点。单管自激式等离子点烟器套件不能空载输出,高压侧间距要小于5毫米,以免像楼主升压线圈内部击穿。

网友:
行输出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的坏高压包里面的

不好意思,码字后没检查,我想说的是,坏高压包里面的硅柱一般没问题。

网友:
之前捡了好几个,想拆了卖铜。。。。。
结果愣是没有一个是能拆得开的。。。。

网友B:
之前见过这种说法,没试过,不过我买过不带整流管的交流包,感觉一般,可能要给力的驱动才行,如果都是用zvs驱动,估计差不多,卖家给我演示的是用220V全桥驱动,300W的包能自主击穿15cm空气,高压包得泡在油里,不然会击穿。

网友:
玩高压可以考虑一下摩托车的高压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见过这种说法,没试过,不过我买过不带整流管的交流包,感觉一般,可能要给力的驱动才行,如果都是用zv ...

   交流高压包是难驱动,因为里面高压绕组自身分布电容消耗了很大电流,为减少这些消耗和发热,造成了交流高压包的一个特点,高压绕组是低压绕组的好几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