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短接点?几个孔都短接试了还是不识别(46EN01-4B_V1.0)

楼主(2021-04-18):
2246en 这几个孔都短接试了 还是不识别  大神帮我看一下短接哪个点?

网友A:
目测R79是不是掉了个电容

网友B:
第二张图左边小黄豆下面第一个焊盘,中间不是标了RO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R79是不是掉了个电容

R79在哪?

网友C:
rom字母不写着呢吗,什么眼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m字母不写着呢吗,什么眼神

短接ROM两边也不行  不识别

网友:
JP1短接下看看

楼主:
你好 不行 这几个孔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左边小黄豆下面第一个焊盘,中间不是标了ROM吗

你好 短接ROM两边 也不行

网友D:
你把掉的电容补上不行么 左边右边掉俩

网友:
正常这板子的短接点就是JP1或者JP2 3 4这几个里面/不认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检查电路是不是掉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掉的电容补上不行么 左边右边掉俩

你好哪里掉的?

网友E:
短接不认一般是有其它硬件问题,电容击穿,供电IC烧毁,电感断路,主控烧毁==。前两天修了个板子,竟然是晶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接不认一般是有其它硬件问题,电容击穿,供电IC烧毁,电感断路,主控烧毁==。前两天修了个板子,竟然是晶 ...

好的 明白了 大神有YS9083的开卡工具吗?

网友:
大胆猜测JP1,但是看你板子背面感觉缺了不少电容和电感啊,硬件问题吧?

网友(2022-08-28):
同款版型,rom针脚在哪不知道。

网友:
这块板子短接位置是JP1,不成功的原因听范大神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