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低成本低功耗无线通讯的单片机用什么方案

楼主(2021-04-18):
咨询一下大家,我想做几个探头,检测花盆湿度、温度之类的数据,布线又不方便,所以要采用无线方案、纽扣电池供电,最好能半年换一次电池。能支持低功耗、无线通讯、低成本的单片机方案用什么好呢?

网友:
对体积没那么严格的追求地话,用18650这些供电有啥问题?

网友:
51822,mesh组网

网友A:
一分钟唤醒一次,不需要低功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分钟唤醒一次,不需要低功耗的。

花盆温湿度可以有更加长的时间间隔,每天一二十次的数据就够了,植物不在乎那一两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盆温湿度可以有更加长的时间间隔,每天一二十次的数据就够了,植物不在乎那一两个小时 ...

那就更省电了。每半小时或者一小时唤醒一次,用433或者2.4g芯片发送数据到室内接收器接收下。stm8s或者n76e003,掉电模式6-7ua。

网友:
通信芯片用nrf24L01随便配个能休眠的单片机就行了。

如果你非要带通讯的单片机,那就nrf24Le1。和上面的通讯芯片兼容互同。就是有点贵了。

网友:
nrf24Le1  我有但在板上的

网友:
MSP430就可以,反正场合来看任务不复杂,实时性要求不高,可以不需要太高的性能,去换取低功耗。
至于通信模块,可以考虑使用低功耗型号,然后加一个FET控制其电源,工作时FET开启,配置好模块后直接发数据。完成发送后FET关闭模块掉电,MSP430休眠,这样可以尽可能降低功耗。

网友:
我们有现成的开发案例,一有成品了。

低功耗,自唤醒+温度采集。

网友:
确实,把ESP6266的深度休眠用上,就是最便宜的方案了。尤其是布网成本。

网友:
PMS150G 省電模式 3v小於1ua(這是otp一次燒錄的)

网友C(2021-05-18):
我怎么记得8266深度休眠后只能通过其他单片机唤醒,不能自己醒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记得8266深度休眠后只能通过其他单片机唤醒,不能自己醒呢。。。

8266深度休眠后只能通过 RST 引脚的电平唤醒,你可以用其他单片机触发,这个没错。

但是8266深度休眠后,自己有一个引脚,可以在设定的延时时间之后,发出一个唤醒电平。只要把这两个引脚连起来,就能定时自动唤醒了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266深度休眠后只能通过 RST 引脚的电平唤醒,你可以用其他单片机触发,这个没错。

但是8266深度休眠后, ...

8266 用 arduino 编程能深度休眠吗?我想定时15秒休眠,1秒工作。是否有参考的代码,网上找了一圈,都没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8266 用 arduino 编程能深度休眠吗?我想定时15秒休眠,1秒工作。是否有参考的代码,网上找了一圈,都没 ...

可以。
只不过唤醒之后,几乎相当于重新启动,所有的内存数据都丢了。
只有一个rtcUserMemory的信息是可以保留,所以睡眠之前,要把关键数据保存一下。
CpuSleepTime单位是 秒。

struct {
        uint32_t crc32;
        unsigned long 关键数据
} rtcData;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WiFi.disconnect();
        WiFi.mode(WIFI_OFF);
        WiFi.forceSleepBegin();

        //Read data after sleep
        if (ESP.rtcUserMemoryRead(0, (uint32_t*)&rtcData, sizeof(rtcData))) {
                uint32_t crcOfData = calculateCRC32(((uint8_t*)&rtcData.crc32)+4, sizeof(rtcData)-4);
                if (crcOfData != rtcData.crc32) {
                        Serial.println("CRC32 in RTC memory doesn't match CRC32 of data. Data is probably Not OK!");
                        初始化关键数据
                }
                else {
                        Serial.println("CRC32 check ok, data is probably OK.");
                        关键数据可以使用了
                }
        }
}

void GotoSleep()
{
        // Update CRC32 of data
        rtcData.crc32 = calculateCRC32(((uint8_t*)&rtcData.crc32) + 4, sizeof(rtcData)-4);
        // Write struct to RTC memory
        ESP.rtcUserMemoryWrite(0, (uint32_t*)&rtcData, sizeof(rtcData));
        ESP.deepSleep(CpuSleepTime * 1e6);//休眠xx秒
}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养花环境,感觉花盆湿度采样一般般的每天早晨一次,精确些的早晚各一次就足够了,这个时间段检测出来数据如果需要浇水就直接控制浇水了,其他时段也不适合给花浇水的,至于温度貌似不用时时监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
只不过唤醒之后,几乎相当于重新启动,所有的内存数据都丢了。
只有一个rtcUserMemory ...

感谢你啊,测试成功!结合你的代码和系统自带的例子,目前手动RST测试成功,下一步引GP16至RST,就能自动唤醒。

struct {
  uint32_t crc32;           //4 bytes
  byte data[2];           //useful data,512-4=508 bytes
} rtcData;

void setup() {
  //手动开机或自动唤醒开机后,开始执行下面的代码
  pinMode(2, OUTPUT);
//打开板载LED灯
  digitalWrite(2,LOW);

  Serial.begin(38400);
  Serial.println();
  delay(500);

  // Read struct from RTC memory
  if (ESP.rtcUserMemoryRead(0, (uint32_t*) &rtcData, sizeof(rtcData)))
  {                         //read to rtcData successfully
    Serial.println("Read to rtcData: ");
    printMemory();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CRC32 read from RTC: ");
    Serial.println(rtcData.crc32, HEX);

    uint32_t crcOfData = calculateCRC32((uint8_t*) &rtcData.data[0], sizeof(rtcData.data));
    Serial.print("Calced CRC32 of data: ");
    Serial.println(crcOfData, HEX);

    if (crcOfData != rtcData.crc32)
    {
      Serial.println("CRC32 in RTC memory doesn't match CRC32 of data. Data is probably invalid!");

      rtcData.data[0]= 0 ;
      rtcData.data[1]= 0 ;
    }
    else
    {
      Serial.println("CRC32 check ok, data is probably valid.");
    }
  }

  // Generate new data set for the struct
  for (size_t i = 0; i < sizeof(rtcData.data); i++) {
    // rtcData.data[i] = random(0, 128);
  }

   rtcData.data[0] ++;

  // Update CRC32 of data
  rtcData.crc32 = calculateCRC32((uint8_t*) &rtcData.data[0], sizeof(rtcData.data));
  Serial.print("Calced CRC32 of new data: ");
  Serial.println(rtcData.crc32, HEX);

  // Write struct to RTC memory
  if (ESP.rtcUserMemoryWrite(0, (uint32_t*) &rtcData, sizeof(rtcData))) {
    Serial.println("Write: ");
    printMemory();
    Serial.println();
  }

  digitalWrite(2,HIGH); // 关LED
  Serial.println("Going into deep sleep for 10 seconds");
  delay(700);

  digitalWrite(2,LOW);  //开LED
  delay(500);

  WiFi.mode(WIFI_OFF);
  ESP.deepSleep(10*1e6);     //相当于关机,10秒后自动开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