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上充电为什么会慢?

楼主(2021-04-18):
同一个充电头和线,华为5v4.5A的,家里和宾馆充电电流可以达到4A左右,在高铁上只有2A多点,不知道为什么。
两次都这样,充电头特地插了下,不应该是接触不良。充电时的电池电量50%左右,温度也不高,不是电池电量快满或者温度过高导致的电流下降。
用的是AccuBattery软件看的电流,不是另外接了电流表造成的线阻大造成的。

网友A:
因为高铁上面的电压不是正弦波吧。。。。。可能是修正波或者是110v电压

网友:
插座可能限流了

网友B:
我都说在高铁速度太快,电子追不上,掉队了!楼主不不信,从矿坛一路问过来!你们大神给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高铁上面的电压不是正弦波吧。。。。。可能是修正波或者是110v电压

昨天特地用了个220转110v的自耦变压器试了下,110v下也能接近4A,所以不是110v电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特地用了个220转110v的自耦变压器试了下,110v下也能接近4A,所以不是110v电压的问题 ...

我觉得吧,,,应该是限流了,,,,只提供充电的电流,,超过额定的电流就降压了

网友:
按理说,应该没问题。唯一和家用电不同的,就是列车过分相的时候,会短时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说在高铁速度太快,电子追不上,掉队了!楼主不不信,从矿坛一路问过来!你们大神给解释下 ...

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解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高铁上面的电压不是正弦波吧。。。。。可能是修正波或者是110v电压

正解,是应该这个不是标准正弦波问题。
我试过发电机发出来的电,用热风枪达不到用市电的温度

网友C:
不应该啊,有些充电器几十v就能正常使用,难道是变频电压?抬个示波器去检测一下会不会被请去喝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说在高铁速度太快,电子追不上,掉队了!楼主不不信,从矿坛一路问过来!你们大神给解释下 ...

很有道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高铁上面的电压不是正弦波吧。。。。。可能是修正波或者是110v电压

刚才用车载逆变器接同样充电头试了下,电流也可以到3.6A以上。
这肯定也不是正弦波的,应该也是修正波的

网友:
应该是限流了,这类场所的电源提供,只是给应急用的。

网友:
K30P好像可以有18W以上的充电功率,不是原厂充电头可以激活英文快充。

网友:
天津到武汉时间的G293和谐号上面。

网友D:
18W充电头没有英文快充,可见英文快充高于18W,所以我坐过的是可以超过18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啊,有些充电器几十v就能正常使用,难道是变频电压?抬个示波器去检测一下会不会被请去喝茶? ...

有请 @8139 出山
最近,他刚评测手持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W充电头没有英文快充,可见英文快充高于18W,所以我坐过的是可以超过18W的。 ...

透过你的不限流佐证
我分析是楼主华为快充协议问题
华为为了躲高通专利,华为快充不兼容QC协议
高铁220未知的原因,导致华为快充协议不能开启

网友:
排出以上问题,就应该是功率限制了

网友:
AccuBattery这个检测软件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