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上海通用电焊机ZX7-200I,辅助电源缺开关电源芯片,请问这个芯片什么型号?

楼主(2021-04-18):
打黑收了个上海通用电焊机,型号TAYOR ZX7-200I,拆开后发现缺两个元件!就是图中U3和U5。U5看板子上的管脚标识感觉是TL431。U3应该是开关电源芯片,但不知什么型号。为此照外围电路画了个图,然后根据电路图在网上搜了几天也没比对出是那种电源芯片,只好在这里求助。请问:有谁知道这个8脚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或帮分析一下用什么代换也行,谢谢!

网友A:
用TOP2系列对着功能脚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OP2系列对着功能脚怼上。

谢谢回复

楼主:
终于在网上搜到了一个相近的电路,正在研究!

网友B:
电磁炉电源芯片 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电源芯片 查下

谢谢回复!我这就看看!

网友C:
用5L0380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5L0380改上

谢谢回复!实在查不到型号的话,就这么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实在查不到型号的话,就这么改!

在本网站搜到了一张图片

放大后根据仅能看到的“35”两字!在淘宝上比对了一番,有两个电源芯片型号相近:PMK35pe和SD6835,从论坛里看到的图片里“35”后面应该没有后缀,那就选SD6835吧!它是“士兰微”公司芯片,而此焊机的逆变功率管40N60也是“士兰微”牌的,所以选它应该没错!TOP系列芯片都是7脚芯片,不在考虑之列。现已在下了订单,过几天就会见证猜测结果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终于在网上搜到了一个相近的电路,正在研究!

你说神不神奇,今天淘宝商家说没货,退款了,于是又开始重新搜索,挨个比对SD6835价格,居然让我搜到了这款通用焊机的电源电路图,电源芯片还真是我分析的SD6835!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太佩服我自己了!

网友:
修好了,希望把图纸在整理一下,看不清原件数值

楼主:
元件到了,今天上午给装上了,装上了开机焊机表头就亮了,量了一下电压,24V,15V都正常!看样我的猜测是正确的!U5我用的AZ431,U3是SD6835。
虽然焊机有显示了,调电流电位器数字有变化,但还不正常,超温故障灯黄灯亮了,把感温头拆下来量了一下,没坏,是好的,分别用10k和200欧姆代替了一下,感温电路是有变化,应该不是超温故障!这个黄灯可能还表示别的故障,还得慢慢查!

楼主:
焊机已经修好好多天了,今天有空把过程补发完!
修好辅助电源后亮故障黄灯,检查坏了3个功率管40N60和两个稳压二极管!稳压管是18V的。换好稳压管在没装功率管的情况下开机仍然亮黄灯,这时只好画电路了!分析电路发现焊机整流输出有个检测电路,就是花红圈部分,把光耦短接后黄灯就不亮了!
把光耦短接后测了一下驱动波型,虽然有个尖峰,但感觉还算正常。

这时就大胆的把功率管都换上了,开机黄灯不亮了,很是高兴。又测了一下输出,94V!!

正常焊机输出基本上是50~75V,有些偏高,修这焊机时就发现这焊机不走寻常路,不管那些了,直接试焊,大小电流可调都正常没问题,自此焊机修完了!最后重新上个比较清晰的辅助电源电路图。

网友(2021-08-30):
我的焊机有个软故障,信号小板时而无输出,等我拆开测试,tmd又好了,折腾了几次,小板都是贴片不好测量。现在又正常了。莫名其妙

网友D(2022-11-24):
版主在吗  想问Q3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在吗  想问Q3是什么芯片

光耦,估计是817

网友(2023-05-05):
你好楼主!能不能给我一下帮助,我的这个部位烧蚀,缺件,我不知道补什么元件,麻烦给个照片和元件名称,谢谢!

网友(2023-10-03):
此机还在不   求个清晰图片

网友:
谁有此机电路图 麻烦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