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教 NT5CC64M16GP-DI 是多大容量

楼主(2021-04-18):
不太明白这种内存的名称规则,这种到底是64M的还是128M?

网友:
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网友:
64M*16bit = 1024Mbit = 128MB

网友:
首先要知道我们说的容量是指MB,而1MB=8Mbit,
NT5CC64M16GP-DI,型号里面的64M,后面16,是16位数据位,两者相乘在除以8就是容量
64M*16bit = 1024Mbit /8= 128MB
内存的数据位有8位,16位,32位之分
SSD主控和内存通信一般是16位的数据位,所以需要一粒16位的
NT5CC64M16GP-DI就够了
像NT5C128M8FN-DH同样是128MB内存,但是数据位是8位的,如果用这种内存,SSD上面至少要用两片才能满足16位数据带宽

像电脑内存,为什么至少要4片内存颗粒,你没见过电脑内存只有一片颗粒的吧。
那是因为电脑CPU和内存通信带宽是64位的,常见的内存颗粒多是8位,16位,32位的一般用于显卡。所以用8位颗粒做电脑内存至少就得用8颗,用16位颗粒只要要用4片

网友:
南亚和镁光的16位就是x2容量,
64M16=128
128M16=256
256M16=512、

除此之外 HY SS 还有别的一些标xG16
1G16=128
2G16=256
4G16=512

楼主:
谢谢各位的科普,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