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了个指纹锁上的摄像头,是模拟的,还是USB?

楼主(2021-04-18):
从一个报废指纹锁上拆的,想搞一下,看看图像怎么样,咋接线?

楼主:
八脚芯片是24C16

网友:
SDA数据线
SCL控制线
GND接地
3.3V电源

网友A:
首先用万用表测一下排线和
SDA
SCL
GND
3.3V
这四个点相不相通,通的话说明是串口接口,一般人用不上,可以扔了
如果不通,先确认线的GND,然后确认VCC脚(最好确认是3.3V还是5V的,建议从3.3V开始加,以免电压过高烧坏),剩下两根线任意接在USB D+,D-,插进电脑,看看能不能识别摄像头,识别错误就把D+,D-互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用万用表测一下排线和
SDA
SCL

串口的多,没看到USB芯片

网友:
说不定是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