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杂牌led灯珠功率不达标)6V灯珠能用2个3V灯珠串联代替么?

楼主(2021-04-18):
fls的吸顶灯烧了颗灯珠,手头没有6V的3030  6500K灯珠,理论上用两颗3V灯珠串联应该是可以代替的。可是尝试了两次都是秒烧,搞不懂为啥了。

解决了,确是如楼下朋友所说,杂牌的5030灯珠功率不达标,连130ma电流都受不了。两个并联后接入正常发光。

新问题来了,对横流驱动来说,3V、6v灯珠在一定范围内应该可以混用咯?

网友A:
电流不一样吧,led看的是电流,电压并不重要,这些led如果都是串联的,那么把坏掉的那个短路,一般也可以,因为驱动器会维持电流,而自动降低电压。

网友B:
恒流电路,烧一颗的话直接短接就行了

网友C:
将灯珠拿掉,串入万用表量支路电流的大小看看,是不是超过代换灯珠的额定电流值。

网友:
电流考虑没有?

网友:
LED恒流的 电压高点低点没事的,烧了一个直接短接

网友:
LED看的是电流,

网友D:
你是用草帽灯珠代换的?

网友:
短接一颗就行了。

网友:
两棵并联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草帽灯珠代换的?

5030的灯珠,图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一样吧,led看的是电流,电压并不重要,这些led如果都是串联的,那么把坏掉的那个短路,一般也可以, ...

换的5030灯珠,130ma的电流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电路,烧一颗的话直接短接就行了

强迫症不接受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灯珠拿掉,串入万用表量支路电流的大小看看,是不是超过代换灯珠的额定电流值。 ...

测了,130ma电流,5030灯珠经受的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130ma电流,5030灯珠经受的住吧

还是两颗并联试试吧,LED是看电流的,灯珠都是串联的,各个灯珠不会超过自身最高工作电压的。假如你断路掉坏的灯珠,驱动输出电流还是130ma,而灯板两端电压会降低6V左右,整体功率也降低了。

网友:
灯珠可能不是6V的

网友:
两颗5730灯珠串联替换理论上是可以的,但要考虑替换用的5730灯珠要用0.5W以上的。有些杂牌球泡灯用的5730灯珠不是0.5W的,不达标。愿意的话可以2并2串试一下。

网友E:
楼主你凭啥认为是6v的,我认为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流电路,烧一颗的话直接短接就行了

短接其他的还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凭啥认为是6v的,我认为3v的

1、驱动输出电容耐压250V,18颗灯珠串联,6V*18=108.这样电容的耐压就参数就很合理。2、数字表二极管档,3V灯珠可以点亮,6V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