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空气开关替换的相关问题啊......应该问题不大的把???

楼主(2021-04-18):
空气开关替换的相关问题啊......应该问题不大的把???

左边是不知名的新玩意......

右边好像是知名老家伙......

新的参数小一点.....

老的机动性差了???

空气开关替换的相关问题啊......应该问题不大的把???

网友:
看下面的C10,都是10A的,没问题,不过现在很多空开都是假货,里面直接用铜线连的。如果不是在正规店买的建议用电瓶或者电池短接试一试

网友:
空开这种东西还是买正规厂家的吧,反正我一般是只敢买正泰的

网友:
那个长城是认证标志,还是注册商标啊?